请教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3-10-07):
想自制一电调用于电动飞机,由于受到重量限制,元件要尽量少,想请教一下,电调中的制动电路(BRAKE)有何作用?能否省略?

网友:

可以。Brake顾名思义用于刹桨,使电机停转后桨不会因为的风力作用而继续转动。主要是用于折叠桨的及时收折。

网友: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10/07 00:25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Brake顾名思义用于刹桨,使电机停转后桨不会因为的风力作用而继续转动。主要是用于折叠桨的及时收折。
如果有变距桨,放到顺桨的位置,是否就不需要这个Brake?

网友:

变距桨在电动模型上几乎没有见过,主要是因为结构过于复杂而导致重量增加。如果是为了减少滑翔时的阻力,折叠桨的效果要远好于顺桨的变距桨。而折叠桨的另一大好处是变距桨所没有的,那就是着陆时不会撞断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