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舞者是如何做"側滾,翻斗"動作?

楼主(2003-10-11):
當我第1次試做"側滾"..遙控桿"aileron"打右"(右手遙控桿向右)...
之後...機身倒轉,但同時已向下直墜地上
(機身嚴重損壞!!!)
是什麼問題呀? !!!!  我覺得我的"aileron" 動作很慢...
機身倒轉時, 是否要打"elevator" 降舵(左手遙控桿向上)?
(為了維持機身高度)

"翻斗"又是如何做的呀? (我不想再墜地)
是否開大油門, 打"elevator" 降舵....(機向下衝)
再打"elevator" 升舵..一直到翻斗完成?

网友:

您说的侧滚是否就是横滚?这个动作需要飞机是双凸的,云舞者是平凸的,可能有问题
翻筋斗和您说的差不多,不过要注意高度和风向!

楼主:

双凸?平凸? 是什麼?
是"上單翼"和"下單翼"之別嗎?
但我看到"航佳"的movie...上單翼是可做横滚!!!

网友:

哈哈~难怪炸啦~

网友:

双凸   平凸
是说翼型    双凸 可以说是对称翼型  正飞倒飞升力都差不多
平凸就是你那架云舞者的翼型 一边平 一边凸  正飞升力向上 倒飞升里向下
倒飞的时候打些降舵 应该能滚出来

网友:

舵量设大些。有双比率的多通设备更佳。

网友:

平凸也是可以做倒飞的,不过要加较大的推杆,但电动飞机动力不足可以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

右横滚的操纵
遙控桿"aileron"打右",根据实际情况加多或减少舵量。第一次作建议打到底。
同时“rudder"略打左,"elevator"略拉杆(向下)。
待飞机滚过90度时,“elevator”改为推杆(向上),"rudder"继续打左
待飞机滚至180度(肚子朝天),"elevator"加大推杆,"rudder"回中
待飞机滚至270度时,"elevator"改为拉杆,"rudder"该为打右
注意,所有的杆位变化都要柔和,特别是"elevator"(升降舵)和"rudder“(方向舵)的配合。要注意根据实际情况加多或减少舵量。"aileron"(副翼)的操纵虽然在整个滚转过程中都是右舵,但也要注意调整,保持滚转速度的一致。
横滚的理想飞行状态是,1)飞机完全匀速滚转;2)飞机的飞行轨迹保持直线。但机身轴线是与飞行轨迹不平行的,整个滚转中飞机事实上是头略朝天的。因为飞机姿态的不同,飞机头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的。前180度机头偏左,倒飞时偏下,后180度偏右。

网友:

忘了提到"thorttle"(油门)的配合。横滚还有一个要求是飞机的前进速度一致。但因为电动飞机的动力稍嫌不足,所以飞行中应该是油门全开。甚至在进入动作前可以以俯冲一下增加速度。

楼主:

多謝你的意見....菜菜鸟
十分詳盡之解說, 但雲舞者是沒有"rudder" 的..
請問有人能在"雲舞者, 上翼, 3通道" 做出横滚嗎?
請分享你們的經驗 ^_^

网友:

没有rudder的横滚操纵是一样的,只是动作没有那么漂亮而已。总而言之,横滚是需要所有的舵面来配合的。
建议你先试试倒飞,感觉一下推杆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我以前甚至用没有副翼的上单翼两通飞机作过横滚。当然非常难看是免不了的。两通只操纵升降舵和方向舵。

网友:

飞横滚宜大马力顺风进入。若没有方向舵,则当机身绕纵轴翻转180度时适量推杆。当然有方向舵修正饿水平横滚更漂亮。

网友:

下面引用由peanuts2003/10/11 11:09am 发表的内容:
双凸?平凸? 是什麼?
是"上單翼"和"下單翼"之別嗎?
但我看到"航佳"的movie...上單翼是可做横滚!!!
可能是舵量不够!

网友:

看不懂,有没有更形象,细致的操作说明?

网友:

找个G2模拟器,电脑里实习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