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做的电动3D机

楼主(2003-10-17):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0/17 12:59pm 编辑]

我的飞机图片

改装的动力组,将金属轴换为碳纤的

舵机,电调的控制线换成漆包线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你的机翼展弦比好像挺大的,好像是平凸的翼形吗,最大弦厚位置也比较靠后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不是的,在翼尖的地方被碰掉了一块,所以看上去是这样。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但是你的机翼展弦比确实比较大,不象3D机
试飞过吗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这架只是实验品了,我想看看我能做到多大的重量,如果做重了就当特技即玩,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手头的材料不够了,机翼只能做这么大了,我现在用的是9070的桨拉力不够,电池也有44克左右,全重150克。
试飞了,现在只能当特技飞机玩,虽然非常灵敏但还是好飞的。
我的飞机从重量方面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等买到大点的桨和好的电池,再做架展弦比小的适合3D的飞机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看上去,垂尾好像不能动的?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下面引用由5552003/10/17 03:19pm 发表的内容:
看上去,垂尾好像不能动的?
手头只有2个微型舵机,这架主要是想看看我能做到多轻的重量。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继续努力啊~~支持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今天在市里转了一上午,没了些插头,不过有个新发现,就是粘泡沫用的胶,叫苯板专用胶,老板说干的速度还算快,估计比4115能好用。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昨天晚上用强力130电机做了一个1:5的减速器,今早起来试了一下
哈哈~~根据飞机的重量估计一下,拉力应该超过了170克~~~~爽
螺旋桨的2个桨叶有些不平衡,应该影响了一些拉力,但因时间关系没仔细调整,等
今天有时间再好好试下。
很有希望做架自制动力组的3D机~~~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不可能,GWS的才130克,你的可以170,!!!厉害!!!!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0/22 12:24pm 发表的内容:
不可能,GWS的才130克,你的可以170,!!!厉害!!!!
我当时用8.4v550mah电池试的全部重量在220克左右,我抓着翼尖,全开开动力飞机被拉起,机翼与水平方向大约成80度角,你说拉力有多少?
我的电机是钓鱼狼给我弄的,130电机是稀土磁钢的,工作电流3-4A,你说可能不?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嘿嘿。弄好啦。赶紧飞飞。弄点锂电池试试看。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电机又挂了~~现在等350c呢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电机?那个?130?不会吧?
飞行重量有多少?你做的那个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90电机早挂了,我后来用130做了个减速组,130电机也挂了~~心碎了
不想折腾了,已经买了350c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不会吧。他们飞都没是儿啊?90的我用的稀土的上次飞丢了还是原来的那颗。是不是电压高了。要不就是消火花电容多大的?还有那种电机不能拆的。装不回去的。等稀土的到了偶再帮你弄点吧

网友:
我做的电动3D机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0/28 08:44p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他们飞都没是儿啊?90的我用的稀土的上次飞丢了还是原来的那颗。是不是电压高了。要不就是消火花电容多大的?还有那种电机不能拆的。装不回去的。等稀土的到了偶再帮你弄点吧
GWS130电机组的确不耐用,我的130级3D机大约飞行了2个多小时后,动力就下降了,现只能勉强悬停了。电池后盖也打不开,没劲呀!

楼主:
我做的电动3D机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0/28 08:44p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他们飞都没是儿啊?90的我用的稀土的上次飞丢了还是原来的那颗。是不是电压高了。要不就是消火花电容多大的?还有那种电机不能拆的。装不回去的。等稀土的到了偶再帮你弄点吧
90电机早被8.4v操坏了(电刷烧了),我已经换了碳刷,后来因为破坏了漆包线,电机也烧了。
130电机呢~~电刷也烧了,我用180的碳刷换上了,工作正常,后来因为做小飞机的话~重了,做大飞机吧~拉力又不够。所以呢,让自己不再痛苦,决定买GWS的350c了。
2个电机都拆过的,而且装回去也可以。
如果有稀土的~~梦寐以求喽~~

网友(2020-09-03):
不错   楼主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