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发180三角翼~

楼主(2003-10-18):
根据网上无美女给的图纸做的,不是很精确~纯粹练手用的
动力180x2 和 遥控设备 均原猎鹰设备
电池准备以后用旁边摆的锂电

网友:

我有个想法:如果把电池接收机等掉在飞机的下面,这样飞机是否会飞行稳定一些?

楼主:

不知道啊,但如果吊在下面又要担心降落时擦到啊,而且,三角翼是中高速型的模型
一旦坠地,接收机在下面不知道怎么样?
我这个是如果发生比较大的力量撞击时,可以电池和接收机分离尼龙搭扣的!
忘记说了,上面均用的是5mm的KT板
听说台湾有高手可以,手掷/手接哦!

网友:

好好好东西哦。飞来试试看。

楼主:

哈哈,还没飞过呢,不知道能不能飞,不过感觉动力还是满强的~~

网友:

怎么没看见舵机和舵面啊

网友:

电机轴是不是该上扬1~2度呀

楼主:

确实没有舵机啊~~!
靠电机混控来控制的

楼主:

确实不清楚,还有人知道,说下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0/18 02:54pm 编辑]

加油~~~~~~
你的180电机还有桨跟我的是一样的。
起飞重量多少?赶紧试下吧
飞应该问题不大,估计动力时间不会满意,你的电池是300mah左右的吧。

网友:

呵呵!给个建议可以吗?
1、风阻好大,不太好飞,用KT板做个机仓,用通明胶布贴。
2、再把翼尖剪掉一些(1CM就可),那地方摔一次就折了。
3、如果电池用猎鹰的就超重了,那东西有92克,不如换珍珠港的,才50克。
4、请保护螺旋桨!!!有动力那桨在草地降落都会折断(我的2支都完了),在机机下加装垂直尾翼保护啊!

楼主:

to 网上无美女:
电池是猎鹰的600MAH ,想用旁边放的那个锂电
我没有秤呢,比较难秤,要不下次带到超市去求求理货员,呵呵
to  sgyyj:
1、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弯过来的感觉啊,嘿嘿,没办法,喜欢呢~~先试试看喽
2、呵呵,我在外缘使用了玻璃纤维杆,看那个嘿嘿的条条!
3、说过了,呵呵
4、严重同意,我已经折了一根了,其实,当时制作是有把电机架高的,但试验时,从
基部断裂了,就取消了
台湾的学长建议不要把桨按的太紧,还有就是及时收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0/25 01:21pm 编辑]

.飞翼式飞机可以问我。
如果没有舵面想用开坦克的方式把飞机飞起来的话前提是飞机要很稳,这种小展弦比的飞机滚转阻尼太小,出手不好的话很容易滚的,而且用动力控制升降反应慢,试飞的难度比用舵面控制的大多了。
还有你飞机的翼载荷是多少,飞翼式由于起降性能差,必须要求是小载荷的,我给个参考值
低于30克/平方分米(推荐值为25克/平方分米以下),否则就是秤砣,起飞都够呛,更不要说什么机动巡航了。起飞的时候螺旋桨的推力应该有飞机重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网友:

等我这段时间忙过了,我专门写篇文章讲关于飞翼式模型飞机的设计和制作(包括油动和电动)。

网友:

严重支持!!!!!现在我也在作三角翼!!!!!望能够提供帮助

网友:

没有问题,有问题你给我发邮件好了,希望能帮你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愿意把我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junchow@163.com

网友:

我想做电动B2 180电机,96g 7.2v锂电 9g舵机2个 4通接收和混控 可以飞的起来不!

网友:

把你飞机的尺寸,重量,电动机带螺旋桨运转时的转速给我,我帮你算算。
反正一句话,飞翼的翼载荷越小就越容易飞起来。
你现在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的重心一定要定好,不然上天后很难收拾。

网友:

主翼全长:860mm   机身全长:380mm   翼面积 :12.8dm2 重量200g 电机转速不清楚 是原皮恩施小燕子的180电机和浆,原来的飞机重220g 6v600ma的镍氢电池 推力7估计在100g 现在用7.2v电池 推力估计可在100-130g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0/27 07:19pm 编辑]

没有问题,足够在天上做特技了。
最重要的是重心,大约在平均气动弦长的20~23%,具体情况视翼型而定。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kkan在 2003/10/27 04:15pm 编辑]
天狼行空 兄,可以提高无尾翼飞机的图纸吗????
现在在做B-2。我已经做好了一个三角翼飞机。准备星期天试飞。因为我的电调是540的。可能太重了。向蚂蚁买的380电调还没有收到。所以要等到星期天。我的三角翼飞机空机可以滑翔3-8米。
我的邮箱:
liyongjian19396@163.com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0/27 07:14pm 编辑]
cad图已经发给你了,你收到没有,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空机可以滑翔的话重心位置就差不多了,动力足就没有问题。
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A:
谢谢啦, 天狼行空

网友C:
我在做动力伞,可以告诉我如何选择动力组吗?伞的大小为600*1200
WENFENGKONGKONG@163.com
谢谢!!!

网友D:
支持!个人认为飞翼好加工,翼载小,做KT机应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