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楼主(2003-10-20):
这次配来的马达是飞达370马达,铁后盖的,还给了一些尼龙小齿和4个铜齿
刚收到,只测试了部分参数:
飞达370马达:51克,空转电流0.7A/6节2/3AA600电池
桨:GWS的1080
组装完成后减速组全重:68克 (使用尼龙小齿)
不带桨电流0.8A/6节2/3AA600电池,安装桨后电流为3.25A,马达两极电压为6.0v
还没有测试静态拉力,但从感觉上应该有200克左右。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200克拉力?太小了吧????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0/20 04:36pm 编辑]

用6v电流3A呀~~~这样还可以吧
加大电压到8。4v拉力会很容易超过300克的
你在哪里买的啊,不是还没开始卖吗》~~快说

楼主: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0/20 02:54pm 发表的内容:
200克拉力?太小了吧????
老兄:6 x 3.25 = 19.5W ,有10g/W 的效率,你还不满足?这动力组正常需要6-8A的电流啊!
不知是否桨小了?也许将电压提高到8.4v或9.6v会不同。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0/21 05:50pm 发表的内容:
老兄:6 x 3.25 = 19.5W ,有10g/W 的效率,你还不满足?这动力组正常需要6-8A的电流啊!
不知是否桨小了?也许将电压提高到8.4v或9.6v会不同。
如果真是这样的功率,用于3D机还远不够。你对比一下GWS EPS-350的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0/21 10:26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真是这样的功率,用于3D机还远不够。你对比一下GWS EPS-350的数据就知道了。
不过价钱是很便宜的,做其他的飞机还是不错的。
这个东西和GWS的我觉得主要是电机的差别,齿轮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的吧。
所以我也打算买个350C,不知道你以前用过吗?是否耐用?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GWS 350C的性能在中国大陆还无人可以比拟。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用350C做3D机足够了。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7708262003/10/22 11:03am 发表的内容:
GWS 350C的性能在中国大陆还无人可以比拟。
那和伸泰那个比,情况如何呢?

楼主: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正在做一个可行的拉力测量机构,成了就提供数据给大家。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期待你的拉力测试!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0/22 12:38pm 发表的内容:
那和伸泰那个比,情况如何呢?
听说是伸泰好点.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GWS 的使用日本高性能马达,质量和性能指标在伸泰之上,或者旗鼓相当。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0/22 02:06pm 发表的内容:
正在做一个可行的拉力测量机构,成了就提供数据给大家。

别搞太复杂,拿个称、把动力组固定一下,称一下运转前后的重量差亦不错的。
有两组典型的电压、电流、拉力就得了。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7708262003/10/22 10:53pm 发表的内容:
GWS 的使用日本高性能马达,质量和性能指标在伸泰之上,或者旗鼓相当。
按指标的话,伸泰的绝对比GWS的好:同样1047桨,用锂电伸泰的电流8。5A,拉力470克;EPS-350电流10。3A,在8。4V下拉力才470克,哪个更好一看就明白了。在买不到伸泰的情况下我才买了一个EPS-350,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的首选是伸泰的370。个人意见不针对任何人。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这个多少钱,什么地方买?申泰的370动力价格是多少?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我是称也懒得称,用GWS的350C做好飞得又好,还要那些指标干什么!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0/24 06:01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称也懒得称,用GWS的350C做好飞得又好,还要那些指标干什么!
你错了,用伸泰的会更好,因其消耗的电流小一些,电池的寿命也会长点。等有的卖我一定再买一个伸泰的。
   我的电池还没到,TMD,什么鬼EMS快递,说什么3,4天到货,都5天了影也没见。花了28元快递费,得到的是3元的普通邮递服务。看来明天是飞不了370 3D机了。

网友:
我收到T3D动力组啦!还有谁有啊?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0/24 10:30pm 发表的内容:
你错了,用伸泰的会更好,因其消耗的电流小一些,电池的寿命也会长点。等有的卖我一定再买一个伸泰的。
   我的电池还没到,TMD,什么鬼EMS快递,说什么3,4天到货,都5天了影也没见。花了28元快递费,得到的是 ...
我以前一直都用EMS,不过现在改邮政快递了~~价钱便宜很多,速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