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舞者和挑战者

楼主(2003-10-20):
我的一个朋友想玩模型,想从
电动固定翼
入手,请教几个问题:
1)云舞者是否和油动的练习机一样?
2)如果从云舞者升级到挑战者,是否不需要升级遥控设备和
舵机
而使用云舞者的设备?
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
1、飞行起来的感觉差不多,不过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设备可以互换的

网友A:
建议买翼龙会好上手些~~~
喜欢云舞者的话,再买架不带设备的云舞者,用翼龙的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建议云舞者使用翼*设备,尤其是AM版的!建议配质量好些的FM设备和舵机,
因为它毕竟是特技机!

网友C:
还是买套材好!一共才600圆,一个台湾的t4vf还700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