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佳TS-20电调

楼主(2003-10-24):
新购的航佳TS-20电调,接线如何区分?白色电源插座的暗红色和黑色线的正负区分?接接收机的三芯插座线桔色、红色、褐色线和接收机的+、-、S端的接法?

网友:
黑色一般都是负极了,暗红色可能是正,看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知道正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