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20A微型电调装在猎鹰上

楼主(2003-03-25):
[这个贴子最后由ronny在 2003/04/22 11:45pm 编辑]

把猎鹰改了3频明天试飞

楼主:

腊鹰今天试飞速度快了,比之前好飞灵活很多。

网友:

哪里买的电调  多少钱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又是“腊鹰”,年早过了。

楼主:

在飞扬买80元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但真的能通过吗?

网友:

是双向的吗?

楼主:

是单向的,你不是想装在mini车上吧!

网友(2003-04-24):

呵呵,是啊,有这个打算哦!

网友:

呵呵MINI是什么?

网友:

能用在540/550上吗?20A是峰值还是RMS功率?

网友:


网友:

才7百多,什么都有,买回家就可以玩了吧!

网友(2003-05-29):

请教一下,能把你在猎鹰上的改动过程详细跟我描述一下吗?我正要改,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
我也是深圳的,你一般在哪里飞?

网友:

改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吧,直接把买来的电调装在接收机和电机之间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不行呀。
猎鹰是两个电机的。怎么装?

网友:

你飞机上面那个蓝色的是什么材料,刚度如何?那个介绍一下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29 03:19pm 发表的内容:
不行呀。
猎鹰是两个电机的。怎么装?
他原来是怎么装的?并联不行吗?

网友:

-=-=-=-=-=>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29 03:19pm 发表的内容:
不行呀。
猎鹰是两个电机的。怎么装?
他原来是怎么装的?并联不行吗?
-=-=-=-=-=>
不行,它原来是通过接收机开关闭一个电动机来达到拐弯的目的的呀。

网友: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这个菜鸟,舵机跟升降舵中间用什么连接,我看到图片上黑黑的一根线,是什么材料的?
我太菜,别笑我!

网友:
用钢丝啊!

网友A:
能说的具体些吗?什么样的钢丝,直径,强度等!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自行车的钢丝,油动上就这么用的,在电动上可以用细点的钢丝

网友A:
非常感谢小财神(小财主^_^)!
你有关于舵机通过钢丝跟升降翼,尾翼及副翼机械连接的图吗?
我需要!

网友A:
小财神,你能帮我看看他改的飞机上面那个蓝色的是什么材料吗?
原来没有,是他加上去的,我也需要!

网友A:
我从他的图上看,好像左边的水平尾翼没有动作的方式呀,
小财神帮帮我呀!!!!!!!!!!!

网友B:
我用吃快餐的一次性木筷,两头用棉线绑一小段0.5的钢丝做舵机和舵角片的连接。又轻又容易找啊!

网友C:
蓝色的是在文具店买的胶质工文匣再将它剪到所需形状用火机将它定形

网友D(2003-10-10):
ronny 和test422 二位现在还在玩猎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