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A.K.E聚合物锂电性能如何?

楼主(2003-10-24):
请教版主,网站上买的12VA.K.E聚合物锂电性能如何?用在380电机上,持续放电5-6A左右的话
,能够工作多少分钟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0/24 02:10pm 编辑]

刚才看了资料,3节电池,所以应该是11伏,国外都是标称正常使用电压,而不是虚电压。就像你平时用的发射机电池,共八节,单体电压1.2伏,虽然虚电压可以达到11伏以上,但是标称也只有9.6伏。
普通的锂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一般情况下就是国外好的锂电池号称能6~8C放电的,在一旁还有注释:推荐电流小于3C,否则的话电池的寿命就大打折扣。
所以130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用3C也就是4A的话可以使用20分钟。

网友:

聚合物锂电的放电性能其实没液体锂电的好(专家说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

现在有很多模友都在到处找聚合物锂电的厂家,呵呵~~

网友:

放电电流应该是8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