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佳模型的吴老板请进!

楼主(2003-10-26):
电池
已经到货,谢谢!请问你那里有没有带放电的
充电器
?锂电开发出来了吗?各是多少钱?

网友A:
请教吴老板:新购的航佳TS-20电调,接线如何区分?白色电源插座的暗红色和黑色线的正负区分?接接收机的三芯插座线桔色、红色、褐色线和接收机的+、-、S端的接法?

网友B:
按惯例,黑线为负,红线正,信号线依次是橙色为信号线,红为5V,棕色为地.与JR舵机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