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去试了三角翼飞机……

楼主(2003-10-30):
用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个三角翼。有80cm长。用5mm的kt板做的。
设备:
      800mah电池,飞高8通接收机,青鸟9克舵机*2,380动力组(减速),5imx上的混控,540级的电调(太重啦)。
第一次丢飞机出去,飞机马上掉到地上。原来丢飞机的手法不对,连续丢了几次。终于可以慢慢的爬升,但……马上又滑落到地上。晕
这样丢了几次。电动机竟然不动啦,原来电池已经飞过雷鸟II啦。晕,我忘了……
总的来说,第一次飞飞鸡,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总重太大,有450克左右。下一步找个小电调,三角翼重做,尽量把重量控制在300克以内。
借到DC再上图……………………

网友:

我的是76cm的,380直驱 6X3.2桨,600mA电池(92g),自制的电调,9克双舵,FUTABA115F接收机(不要壳),重330g,混控是发射机提供的,动力足,好好飞啊!
用5mmKT板别采用图纸提供制法,只用上下层,内空,中间的不用,在马达安装位置横向加一条500mm碳纤杆,电池安装位加厚泡沫做仓,强度足够了。

网友:

图来图来。一会儿去市里找找kt板。
    要是用1mm的蒙皮咋样?里面中空加翼形。只是想法。

网友:

对,不要按图纸来,只要中空就可以了
加翼型自然是最好拉
狼,你那弄个翼型不要太容易阿,呵呵 ~~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下次不加中间层了
图纸: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30 11:52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kkan2003/10/30 10:16a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这样想的,下次不加中间层了
我的经验提示:
1、内空,将KT板上机翼内的覆盖层撕掉(可以减少材料的8%-9%重量),翼前沿贴胶带加强;
2、将垂直安定尾翼做点改动:前面那段做长(如图,圆点为500mm长4mm的碳纤杆),安装时在左右两侧翼上纵向开一条4mm的槽,
将两个垂直尾翼涂上环氧树脂后插进去粘牢,这样既可保持翼型,又可增加强度。

网友:

图纸上用的是3mm的板,用5mm的板太重了。
我觉得做三角翼和飞翼还是用泡沫切割出带翼型的效果好些。
没有翼型的无尾机要飞好,需要一定的飞行速度,如果动力不够的话不是很容易飞。

楼主:

用kt板来做也可以做出翼型的。不过要细心一点

网友:

建议不要做成三角形,那样低速的气动性能很差,这种飞机机翼面积大点好些。矩形的都比三角形强。

网友:

三角翼的优胜在于,很节省KT板材料,由于图纸线条简单,做起来快,飞起来有一定速度,也经摔。

楼主:

昨天晚上又去飞三角翼飞机,飞机是重新做的!用了sgyyj的方法,采用了中空的做法。飞机轻了好多哦。动力十足,如果能够收到蚂蚁的380电调的话,重量应该可以控制在300克左右!!!!!
  在晚上飞的坏处是灯光昏暗,看不清楚飞机的状态,所以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好几次。而且好好几次是接近90°掉到水泥地上!可是飞机都没有坏!!!三角翼真的是不死鸟啊!!!!大家都做做吧,大概3个小时可以上天

网友:

呵呵!我的终于摔坏了,是安装设备开的6*10cm口处横向折短,那里是强度最薄弱的地方(以前就已经有些撞坏的迹象了),天黑没看清方向,全动力狠摔下来,哈哈!
不过设备、桨都没问题,只是6节的电池组散架了,需要用胶带重新包扎一下。
机身就免修了,准备重新做一架!

楼主:

我的也摔坏了,而且2个舵机都跳舵,怎么办呢?而且是青鸟的舵机,95元一个,好心痛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3/11/03 05:4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也摔坏了,而且2个舵机都跳舵,怎么办呢?而且是青鸟的舵机,95元一个,好心痛啊
舵机齿轮没问题吧?
如果只是电位器问题,拆开洗洗,将滑动接触片稍移一点,另外装回前加点黄油,这么贵的东西也这样啊?还不如买PC9了。
马后炮:我发现用别针弯折的舵连杆好好用啊!这东西直的时候刚度大,直径也刚刚好,连接舵盘和舵时虚位小,当其有弯折变形时一撞击就一下子撇了,所以每次飞之前都要看看,不过好处却是保护了舵机!!!!!以前我用钢丝的飞翼摔下来就弄坏了舵机大齿,教训啊!

网友:

曲别针不好拉。偶用大头针弯一下。嘿嘿。正好。不掉还省了作固定。漂亮。嘿嘿。。大家试试看喽

楼主:

呵呵,都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