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好的180小电动No.3

楼主(2003-11-03):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02 06:46pm 编辑]

第三架自行设计的180小电动。起飞重量控制在了200克以下,头两架的起飞重量分别是250克和270克。保守的估计这飞机至少还有30克的减重潜力可挖,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R-115接收机,380电机用20A电调。这两样加起来就有50克重。

这孩子还在幼儿园,之所以提提他,是因为在我见过的几个孩子里面,只有他不哭闹着回家的,即使天气并不是那么的凉爽……。

和大金星比一比,呵呵,挺不错的停机坪。

网友:

不错,不错 ~~
翼展多少啊?这么点小东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02 08:00pm 编辑]

这个是我的180小电动最初的设计,飞机是全泡桐的,克拉克-Y-12%翼型,翼展660,起飞重量250克。使用两通道的遥控设备。接收机和动力是独立供电。减速器是利用四驱车的车架改制而成的。这小家伙飞得还不错,虽然说爬升不算得有多轻快,但也能用机载有限的电力爬升到30米的高度。某天想试试看它能不能做个筋斗,结果进入螺旋坠毁。

有感于第一架小电动在进行机动飞行的时候控制手段的不完善,于是第二架小电动就设计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除了起落架还是原来的,飞机其他部分的数据都变动了。改用副翼和升降舵的控制方式。机翼的翼展不变(主要是从材料的利用率的角度考虑)还是660毫米,翼型换成了对称翼型NACA-0018。加大了水平尾翼面积。这架飞机的机动性变得很好,但却有令我意外的稳定性。于是,我的180小电动的设计图纸,到这里,就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了。后来,为了更完善飞机的控制系统,强行使用了R-115接收机和380级的电子调速器,这架飞机是我制作的这三架小电动里面,起飞重量最大的,达到了270克。即使是这样,二号小电动仍能做出倒飞特级动作,最小转弯半径一米。

网友:

才一米的半径阿。换小型接收机。小型电调效果能好点吧

网友:

强!!!
请问你的木材是在哪买的?
我到装饰材料市场去问,他们都说没有泡桐,而且尺寸都很大,不合适,
求助!!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02 09:2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liuweimanage2003/11/02 09:07pm 发表的内容:
强!!!
请问你的木材是在哪买的?
我到装饰材料市场去问,他们都说没有泡桐,而且尺寸都很大,不合适,
求助!!
这些航模木材,在建材市场你是买不到的。你只能去邮购,上高安模型或者别的什么航模器材经销商去买。大家用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邮购的。那些销售航模木材都预先裁好了一定的规格供你选用购买。通常,能买到的航模木材最薄的泡桐板才0.75毫米厚哦。建材市场怎么会有卖?

网友:

飞猫,NACA-0018 应该是3D翼型吧?
给我们介绍介绍翼型如何啊?实在是不清楚啊~

网友:

NACA-0018是线操纵模型用的多,是前缘较钝的一种,可用于电3D。还有一种T版的,前缘较尖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03 08:29am 编辑]

因为要求我的这架小电动要有倒飞能力,所以,就选择对称翼型了。为了能有足够的升力,我加大了机翼弦宽,增加机翼面积,减小翼载。NACA-OO18确实有两种。一种是前缘尖削的NACA-0018T,《航空模型分册》里登载的就是这种。另一种就是钝前缘的NACA-0018了。我的这架小电动选择NACA-0018的考虑是,想让它能有更好的低速性能,不想让它对气流的迎角太敏感,毕竟,动力不足。NACA-0018T的前缘很尖,同NACA-0018相比,大迎角状态下气流容易分离。

网友:

老兄,能不能把图纸和详细得说明贴上来啊,我也想做一架
大飞机老是没有场地飞(没车),痛苦啊

网友:

做的漂亮啊~~~
用泡沫做会轻很多的。

网友:

找到了!帅!有几个不懂的地方,机翼前缘的木头用什么加工成圆滑?如果380级的挖那么多减轻孔强度会不会不够?毕竟动力大些,不知对不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28 09: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3/11/28 09:28pm 发表的内容:
找到了!帅!有几个不懂的地方,机翼前缘的木头用什么加工成圆滑?如果380级的挖那么多减轻孔强度会不会不够?毕竟动力大些,不知对不对?
前缘是用砂纸板打磨成圆形的。在手工条件下,也只能那样做了。舵面上的减轻孔你比画着挖吧。没多大问题的,别忘记了,还有一层蒙皮增强了的。

网友:

好羡慕!我的还没修好,电调你用的是蚂蚁的吗??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