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楼主(2003-11-03):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我有雷鸟2代的发射器,可不可以用在那个上面?

谢谢!!!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偶的小妾?全碳。飞行重量170克 需要舵机两颗。电调。接收机。微型最好。想飞的话找俺。
             QQ 15627819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213&show=0

楼主: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全套多少钱?不加发射器、舵机多少钱?
我的发射器能用吗?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满足以上就可以了。动力为IPS。电流很小。不到两个安。我不知道你指的全套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这种飞机能悬停。很不错的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迎风悬停。呼呼。说成飞不动也行。:p.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03 07:10pm 发表的内容:
迎风悬停。呼呼。说成飞不动也行。:p.
特别是降落,我现在是几乎80-90都降落,场地要求特小,能在阳台起降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1/03 07:17pm 发表的内容:
特别是降落,我现在是几乎80-90都降落,场地要求特小,能在阳台起降
哈哈,在阳台起降?不怕楼道风?

楼主: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我在你说的网站上联系的,室内飞机180元(含电机,桨,齿轮组)
还需要配什么?我有架雷鸟2代,上面的设备可以用吗?
谢谢!!!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还要配两个9克舵机。一个9克电调。9克接受机。然后就是电池了。我用的是自己做的7。2v 650ma锂离子电池。35克。有聚合物的更好。你参考上面这些看看还差些什么。

楼主: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谢谢!!!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刚刚在模型拍卖网上看到有买!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偶。问问。>我现在是几乎80-90都降落<.偶不明白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03 10:27pm 发表的内容:
偶。问问。>我现在是几乎80-90都降落<.偶不明白
有空拍个录像你看看。哈哈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好的好的。

网友:
哪里有室内飞机(就是机翼和尾翼都是椭圆形的那一种)卖?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998&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