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的特点是小,但也正是它的缺点。

楼主(2003-11-09):
微型室内电动飞机是一个方向,
但把电动飞机做大,更具有发展魅力!
380电机应成为一个基本起点,就目前的电池能力,还只能如此。
制约电动飞机发展的瓶颈依然是电池,到540级电机用的电池好象还少啊!

网友:

电池应该不是问题了。国产聚合物都上市了。要多大电流没有。是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09 11:02am 发表的内容:
电池应该不是问题了。国产聚合物都上市了。要多大电流没有。是吧。

这的确是个可喜的进步,可是,比起油料,还差得远啦!
油机轻松可以上百瓦级,可电动飞机已是非常为难了。
我的想法是:
电流到10安为理想,再高,电路难以承受,
提高功率就只有靠提升电压了,因此,以后开发的电机和
电池,都最好要不低于10伏,将100瓦级作为电动飞机的起点!
让我们走向电动飞机新时代!

网友:

我的十年前的电动滑翔就2.2米翼展了,电动机的电流早就超过20A了,输入电压8.4v。我也在十年前做过1.2米翼展的电动特技。
其实国内的问题是没有好的放电大重量轻的电池。除此之外,现有的设备条件都不会令到电动飞机输给油动的。

网友:

电池的问题好像不太大,你看现在的锂聚合物电池能7C放电(国外的能20C),2A的重约90克,能放14A的电,放50A的锂聚合物才重360克,而380无刷在30A是用上减速组能达到1400克推力。电动的时代应该不远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11/09 01:0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十年前的电动滑翔就2.2米翼展了,电动机的电流早就超过20A了,

早就超过20A了?那是什么电池呢?
是不是铅酸电瓶啊?哈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hnvvv2003/11/09 05:31pm 发表的内容:
早就超过20A了?那是什么电池呢?
是不是铅酸电瓶啊?哈哈哈----------
先是普通的镍镉电池,不过损耗很大,也发挥不出电机的动力。后来是三洋的CP电池,从早期的1200一直用到后来的2400。电池从普通的AA开始,用过SC, 2/3SC等等。还试过很多的特种电池,包括早期的锂电池。
我的教练是中国第一个打破遥控电动留空时间世界纪录的人。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1/09 01:47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的问题好像不太大,你看现在的锂聚合物电池能7C放电(国外的能20C),2A的重约90克,能放14A的电,放50A的锂聚合物才重360克,而380无刷在30A是用上减速组能达到1400克推力。电动的时代应该不远了吧!
这些都是很贵的。早些年航模还是国家拨款的时候,专业队用于竞赛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皇粮没有了!50A的锂电加上无刷和电调就是天价了。而14A的锂电虽然便宜,但不能支持同样相对便宜的有刷钴电机。
根据近来国内实践的比较,无刷电机与有刷钴电机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唯一无刷的电流较小,可以使用较轻较小的电池。但无刷的重量较有刷重,可能抵消减轻电池的好处。
还是要等到有好的电池,而且要便宜!

网友:

下面引用由hnvvv2003/11/09 05:31pm 发表的内容:
早就超过20A了?那是什么电池呢?
是不是铅酸电瓶啊?哈哈哈----------
这位同学,20A放电不算很大的,现在的GP3300放电电流也在30A左右。
你们说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电动飞机这些附属东西的价格,能否做到普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康康兔2003/11/09 08:12pm 发表的内容:
这位同学,20A放电不算很大的,现在的GP3300放电电流也在30A左右。
你们说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电动飞机这些附属东西的价格,能否做到普及。
放在十年前就很大了。严格说我的第一架2米的电动滑翔是十八年前的作品 - 飞行重量950克,540电机直接驱动7x4的桨,推进式结构,电池用六节AA500mAH镍镉电池。我记得动力时间好像只是2分钟而已,算下来电流超过15A。过了一两年买到的三洋的CP1200,新做了2.2米的飞机,飞行重量增加到1100克,换了特制的540电机,动力时间也只不过3分钟而已,电流肯定超过20A。当时根本没有电调,用的是拨动开关,要制作一个特别的机械结构由舵机推动。为了节省一个舵机的重量,电机开关与升降舵联动。
便宜和普及是硬道理!

网友:

弄吧,就目前的情况,380级是最最经济实惠的级别,用普通设备就能上天。而且,也能达到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飞行效果。

楼主:

菜菜鸟不愧为电动飞机的先锋!说出了过去的成功与不足。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380持续工作在10安电流,会不会有无法解决的散热问题?
380能不能在100瓦下,持续工作10分钟以上?

网友:

我认为可以买便宜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nvvv2003/11/09 11:36am 发表的内容:
这的确是个可喜的进步,可是,比起油料,还差得远啦!
油机轻松可以上百瓦级,可电动飞机已是非常为难了。
我的想法是:
电流到10安为理想,再高,电路难以承受,
...
油机的性能谁也不能否认~~
我记得早期的电动飞机都是用大电机的(540、550之类的),我也用翼展1.2米的P3A改过一架电动的,用540电机,但因为没有场地还没有飞过。
油机和电动有各自的优点啊~
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开发电动汽车呢,虽然有很多影响电动车推广的制约条件,但电动汽车还是在慢慢推广,还有现在已经满街的电动助力车,这说明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大功率电机和高性能的电池的问题已经解决。电动在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好的前景,当然油机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空间的。
举个例子吧,二冲的发动机因燃烧不充分、污染比较严重造成市面二冲摩托车已经很少了,但是想要高性能二冲车灭绝还要等SBK摩托车大奖赛完全取代GP摩托车大奖赛了。
题外话,本人就非常喜欢二冲车,曾有3年的TZR驾龄,驾驶的快感是四冲车无法比拟的,但还是卖掉了,打算买四冲的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nvvv2003/11/09 10:59pm 发表的内容:
菜菜鸟不愧为电动飞机的先锋!说出了过去的成功与不足。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380持续工作在10安电流,会不会有无法解决的散热问题?
380能不能在100瓦下,持续工作10分钟以上?
380在你说的工作电流或功率下,需要较好的风冷条件。我有一艘空气桨艇,就是用的380电机,7.2v2000mAH五号镍氢电池组,连续动力时间约15分钟左右。就此估算电流有8A。电机半裸在空气中,15分钟全动力后温度约在50~60度,此时气温约25度。电池封闭在船舱内,温度超过70度!

网友(2003-12-23):

请问  菜菜鸟   记录是多少小时
只知道油动飞机连续飞了38个小时
飞过了大西洋
现在科技进步了
为何现在电动飞机电池飞不到1小时
??
不解   不解????.........

网友:

我们何时能普及呢?价格为什么会翻上好几倍呢?
各位大师!象我这种未入门超发烧的爱好友们就全靠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