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3-11-12):
那种电动的固定已比较好飞?翼龙就算了,抗风的能力太差

网友:

云舞者应该不错吧~
不行就搞重些,例如并组电池,那样飞行时间加长了,还可以抗风

网友:

其实好飞的话就算是翼龙了,动力强要讲云舞者了

网友:

综合性能翼龙最好,价钱适中,容易上手,其实抗风能力他算不错了。
要是有钱的话学飞可以这样配:薄膜机,5克陀机,3克接收机,FUTABA-4vf,GWS130减速组,KOKAM15克锂聚合物电池。总重不到120克,飞行时间20分钟,速度小于1米每秒,哈哈,你反应再慢也没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1/11 06:46pm 发表的内容:
综合性能翼龙最好,价钱适中,容易上手,其实抗风能力他算不错了。
要是有钱的话学飞可以这样配:薄膜机,5克陀机,3克接收机,FUTABA-4vf,GWS130减速组,KOKAM15克锂聚合物电池。总重不到120克,飞行时间20分 ...
他是想要抗风的,太轻了不行的,一下就吹没影了

网友:

再没人说“珍珠港”了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3/11/11 11:40pm 发表的内容:
再没人说“珍珠港”了啊!
都在纪念馆里做陈列品了,哈哈!

网友:

applewong 老兄说的是偶的小妾啦。偶没那么多好东西。全都是9克的。飞行重量160-180克左右。。5-6级风偶还飞过。勉强能飞。3-4级肯定没问题。迎风悬停。呼呼。然后手抓机。爽。。。。。。。。。。。。。。。。:)

网友:

翼龙得重量算是380级别里最重得了3通道得600g左右,抗风性能已经很好了,云舞动力强但是飞机很轻400g,如要抗大风不是一般初学者能做到,等你技术有所提高飞云舞那感觉很不错,如是入门翼龙没错,速度合适,抗坠毁能力强一般初学者摔机不会有太大损失 ,不会让你扫兴而归 ,信心大增。

网友:

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想买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12 09:08am 发表的内容:
applewong 老兄说的是偶的小妾啦。偶没那么多好东西。全都是9克的。飞行重量160-180克左右。。5-6级风偶还飞过。勉强能飞。3-4级肯定没问题。迎风悬停。呼呼。然后手抓机。爽。。。。。。。。。。。。。。。。:)
我能在没风时悬停!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3/11/13 00:35am 编辑]

说实在的翼龙真的好飞。没玩过飞机的人,不要人教找个宽点的地方自己就可以飞了。降落的时候把电机关了,很好控制就可以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