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03-11-14):
请教各位老大:小弟第一次玩电动的,用KT板做了一架GEEBEE,翼展710MM用蚂蚁卖的370动力组可以吗?想吊机不知拉力够不够?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1/13 10:31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老大:小弟第一次玩电动的,用KT板做了一架GEEBEE,翼展710MM用蚂蚁卖的370动力组可以吗?想吊机不知拉力够不够?
那要看你的飞机多重?用什么电池了。

楼主:

没称过空机很轻,用3个6克舵机用7。2V的电池组行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1/13 10:49pm 发表的内容:
没称过空机很轻,用3个6克舵机用7。2V的电池组行吗?
7。2V的什么电池?据称蚂蚁的370电机拉力是350克,如你的飞机300克以下的话应可悬停,

网友:

拉力是多少
货一到我就上飞机飞了  一出手就失速了  把动力 给炸了
我拿家里的杆秤一称
5A的里电 7.2V   拉力大概120G
火鸟的电池      大概  180G
我想8.4V的话  估计到不了 350G

楼主:

你是什么动力组?什么样的飞机?

网友:

板翼3D
蚂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