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午者上试验锂电

楼主(2003-04-11):
最近购了4节sony1850锂电打算在云午者上试验一下.将4节电池充好电后两两串并联,其重量比原配镍氢电约重十多克,在地面将机身固定以最高转速运行(实测约9500转/分钟左右)持续23分钟后调速器电压保护停转,总负荷电流约为9-8A,此时电池有微弱温升.
我想实际飞行时电流可能要小一些,飞满23分钟应该没问题.这实际就是原装一镍氢电池飞行时间的3倍.改天实际飞后再给大家报告.

网友:

能详细介绍冲放电的技术吗,谢了

楼主:

我是利用摄象机进行冲电的.我有一台三星VP-L520摄象机,将随机的1600mah锂电外壳拆开里面是两只sony18650G2H锂电串联,将两锂电与电池块里的保护电路连接的三处断开,然后从保护电路的这三处各引一条线出来焊在一三线插头上,另外将购买的锂电两只串联起来正负极及中点各引一线焊在一三线插座上,充电时将三线插头和插座相联,再接好摄象机充电电路即可自动充电了.注意!在拆下原电池接线时一定要记清楚原来的正负及中点位置,切勿搞错!
另外将原摄象机电池串联后也按上述方式接一三线插座,即可恢复摄象机的使用.
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开来我也要买一台录像机了,呵呵

网友:

用摄象机的电池,呵呵!多买几个电池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04-05-07):

卖吗??我要电池!!0431 7872087 13943092573

网友:

我的云舞者用超越技研的理电.飞行全重410克.飞行时间18分钟

网友:

超越技研的理电好用吗?

网友:

楼主的sony18650是全新的吗?
容量多少MAH?多少钱一节?

网友:

下面引用由segavf42004/05/06 09:34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的sony18650是全新的吗?
容量多少MAH?多少钱一节?
我来答,全新的18650大概25元左右,笔记本中拆除来的不到5元一节
充电问题可以这样简单解决
用带4灯显示的手机旅行冲(标准3.6v),单节冲即可,还省得充电不平衡。关键是拆一个旧手机电池的电板保护把他接到旅行冲和18650之间,可以实现完全智能安全充电!

网友:

现在有款快冲器可以冲锂了,韩国产的,也不贵,偶哥们买了台

网友:

有图片吗?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傻飙2004/05/07 06:59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有款快冲器可以冲锂了,韩国产的,也不贵,偶哥们买了台
关键是说解决18650的充电问题,我说的方案费用是旅行冲8元,旧电池保护电路不算成本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n2003/04/14 12:37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利用摄象机进行冲电的.我有一台三星VP-L520摄象机,将随机的1600mah锂电外壳拆开里面是两只sony18650G2H锂电串联,将两锂电与电池块里的保护电路连接的三处断开,然后从保护电路的这三处各引一条线出来焊在一三 ...
你可以到手机市场找找看,冲爱立信398的锂电充电器可以冲7.2V,即两节锂电串联,而且充电器带保护电路。

网友:

我就是用爱立信398充电器,是旧的。但它是四个接线头,我把他拆了,用一对输出8.3V的接线给锂电充电。不知道安不安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5/08 11:51am 发表的内容:
你可以到手机市场找找看,冲爱立信398的锂电充电器可以冲7.2V,即两节锂电串联,而且充电器带保护电路。

不如单独对一节冲,就是多留一组线头的事情!
充电器好找,还省得2节充电不平衡!

网友:

关键是拆一个旧手机电池的电板保护把他接到旅行冲和18650之间,可以实现完全智能安全充电!

有这个必要吗???不用保护板也一样吧,冲电器一定不会过冲的吧

网友:

   我也用理电,我用的是手机快充充电,本身里电封装的时候最好能问老板给你把保护带上,那个本身不直几个钱,拆装的里电都带保护板,它放电时间比镍清的强.但是说真的它不适合大电流放电,所以大家在爽飞的同时别对里电寿命别报太大的希望,大概300多次我觉得差不多了.

网友:

300多次?? LI电池大电流有80次冲放电已经很不错了!ni-cd大电流也不可能有300次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5/08 06:34pm 发表的内容:
关键是拆一个旧手机电池的电板保护把他接到旅行冲和18650之间,可以实现完全智能安全充电!

有这个必要吗???不用保护板也一样吧,冲电器一定不会过冲的吧
哈哈,保护板也不封装到电池上,就算是多一道防护吧!毕竟国产的8快钱的旅行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行了,还是贴片的保护板来的安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