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 & 翼龙

楼主(2003-11-16):
飞火鸟400,拐弯控制不了,我想重新买架,J-3还是翼龙,大家说说

网友:

都没飞过。偶看还是小妾好。结实阿。嘿嘿。顶下。

网友:

干脆买云舞者,结实、灵活、备件还便宜!我把电机都撞坏了,换了一个继续飞!

网友:

哈哈,关键你要是买了翼龙,你根本不可能把电机撞坏,翼龙太耐碰撞了。
另外看看翼龙配的设备,云XX有吗?

网友:

1、翼龙:初学,速度慢
2、云舞者:速度快,适合有一定基础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nlsscc2003/11/16 11:30am 发表的内容:
哈哈,关键你要是买了翼龙,你根本不可能把电机撞坏,翼龙太耐碰撞了。
另外看看翼龙配的设备,云XX有吗?
初学者买翼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呵呵,云舞配的设备可比翼龙好啊,是HIMARK FM3通!翼龙好像是配的顺达的AM3通道吧.
那个设备飞特技飞机不行的,灵敏度,抗干扰性不太好.现在的版本也好象换设备了.
另外特技练习机和后推式的滑翔机怎么好比呢?初学者飞油动练习机的也多的是啊.如果
这两个飞机同场表演的话,呵呵....云舞者一定精彩多啦.

网友:

那可不一定,看看翼龙的半米高度稳定慢速平飞,云XX行吗?并且翼龙筋斗、倒飞造做不误,飞行录像在本网站上就有
至于遥控设备,你的消息也太落后了,云xx用得是2通道改的3通道,不是翼龙发射机那种标准操作方式,看看本网站首页照片即可,并且翼龙实惠的价格,云xx能比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意孤行在 2003/11/16 09:1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jinlsscc2003/11/16 08:43pm 发表的内容:
那可不一定,看看翼龙的半米高度稳定慢速平飞,云XX行吗?并且翼龙筋斗、倒飞造做不误,飞行录像在本网站上就有
至于遥控设备,你的消息也太落后了,云xx用得是2通道改的3通道,不是翼龙发射机那种标准操作方式 ...
哈哈!不要和云舞比特技,470克左右的重量,300多克的推力!推重比大多了.
不要说筋斗,倒飞,连横滚,螺旋,殷麦曼,古巴八字,云舞都没问题哦!至于低空,我飞云舞可以低空高速通场,可以不到一米半径转弯......不是更象油机,更刺激吗?好象翼*没副翼,作不了横滚吧!只能慢慢的飞哦!

网友:

刚飞过火鸟  买翼龙
要是飞了火鸟就飞云XX
建议你买2架云XX

网友:

呵呵~~2位拿特技和滑翔机比什么啊~~~
真的那么无聊吗?
新手先买翼龙飞吧,过段时间考虑换云舞者,说不定那时你不买飞机了,而是自己做飞机也说一定。

网友:

我2架飞机都有,来说2句,飞火鸟都觉得困难得新手还是先飞翼龙来练习,毕竟后推动力系统对初学者是很有必要得,云舞动力在前面 搞不好就会损坏,新手不可能不摔机,另外云舞和翼龙怎么能在动作上比较,一个带副翼一个不带副翼,没的比,翼龙的设计是面向初学者,低空性能和低速性能很好,今天我的翼龙又被几个朋友狠狠摔了几次,拣回来照样飞零件都不用换,云舞恐怕就不行把,云舞的设计是特技机,各有特点,当然买飞机要根据自己的技术来选择,不然恐怕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意孤行2003/11/16 09:08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不要和云舞比特技,470克左右的重量,300多克的推力!推重比大多了.
不要说筋斗,倒飞,连横滚,螺旋,殷麦曼,古巴八字,云舞都没问题哦!至于低空,我飞云舞可以低空高速通场,可以不到一米半径转弯......不是更象油 ...
一看你就是外行,翼龙的设计目的不是象油机
你说的这些动作没有什么了不起,俺的翼龙加了副翼照飞不误,统统拿下。关键低空低速飞行才是突破,云xx的特技再精彩,比的过3D机吗???

网友:

是否像油机不是翼龙的设计目的。
总体上翼龙的设计突破更大,低空低速才是难点。
并且俺的翼龙加了副翼,你说的动作全部照做不误。真正比特技,云xx比的过3D机???

网友:

错!俺的翼龙就加了副翼,你说的动作全部轻松拿下。
翼龙的设计是有突破的,关键在于低空低速和很强的生命力,你说的高速通场,任何特技机都能做。要说比特技,云xx比的过3D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