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3-11-17):
GWS EPC 300C 是什么规格的动力组.
我在一张3d飞机图纸上找到的,
另外,他们常说的KT版在什么地方购买,文局点?还是装簧店里找的到?
买翼龙或云舞者须否更换跟好的马达(更换那种才能佳)?因为我以前买过火鸟.飞的不是很理想...

网友A:
具体参数可以去gws的网站查询。kt板一般在装潢材料。或者广告材料店购买。买kt板别忘了买瓶粘泡沫的胶。需不需要更换马达。这得问问飞过了。偶没飞过。:)

楼主:
另外事情是.我从网上当了个3d图纸,因为没有宽幅打印机,我只有A4的.结果我用1:1打印,我和电脑里比了一下,都大于电脑里的图纸,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情...

网友B:
不应该吧,我用A4纸打印那些分页的图纸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