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KT板做的机身和机翼如何固定如何加固?

楼主(2003-11-18):
KT板强度不高,又薄,想不出好办法如何把机身和机翼固定在一起,做过的大哥是怎么搞的?

网友A:
把机身和机翼的接触面那里把kt板表面的那层膜去掉。然后抹上泡沫胶。偶的机翼和机身用2。2得碳棒加强。很结实。:)

网友B:
我涂环氧树脂

楼主:
谢谢,呵呵,我也试试看。

网友C:
泡沫胶在哪有卖啊?我在这里找不到呀。

网友D:
请问KT板那有卖?

网友A:
KT板在广告材料那里卖的。泡沫胶也在那儿卖。买板的时候问问他们有没有粘泡沫专用的胶。

网友E(2008-12-14):
原帖由
sgyyj
于 2003-11-18 19:27 发表
我涂环氧树脂
用环氧树脂加强?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