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拿到的宝贝!

楼主(2003-11-21):
全新的li-ion  3.6V1200mah
是海关收压的靓货哦!!!!
嘻嘻,买了很多。

楼主:

很薄的、很轻,明天去称称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0 11:05pm 发表的内容:
全新的li-ion  3.6V1200mah
是海关收压的靓货哦!!!!
嘻嘻,买了很多。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120224418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1202244181.jpg)
...
这东西在广州将军东有很多阿!!!广州的模友可去看看那

楼主:

查到规格了,是松下的3.7V,1200mah,3.6mm*63mm*70mm,重27g

网友:

嗯嗯。好东西。顶下

网友:

重要的看看放电性能啊~

网友:

好多米?

楼主:

只是需要20块阿!!便宜要死,我准备用在飞机上,嘻嘻,不过飞机还没有造

网友:

哇哦。便宜。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23 11:11am 发表的内容:
哇哦。便宜。
我看见将军东有全新的1700A锂聚合物,三菱的,也是20元阿!!!

网友:

全新的1700A锂聚合物,三菱的,也是20元阿!!!!!!!!!!!!!!

   放电电流 多大呀??????????????????
    搞几块来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1/23 11:45am 发表的内容:
我看见将军东有全新的1700A锂聚合物,三菱的,也是20元阿!!!
请问将军东卖这种电池的具体位置在那里,是那个电器城后面那个停车场,还是在电器城旁边的那条路?
我想去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3/11/24 09:46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将军东卖这种电池的具体位置在那里,是那个电器城后面那个停车场,还是在电器城旁边的那条路?
我想去看看,
陶街对面,电脑城旁边。放电电流不知道,我没买!

楼主:

是啊,刚刚来了批锂聚合物,不过老板说他测过没有电,不知道行不行,35块三片,细细,不过我不够胆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yrne在 2003/11/30 11:1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5 08:32pm 发表的内容:
是啊,刚刚来了批锂聚合物,不过老板说他测过没有电,不知道行不行,35块三片,细细,不过我不够胆买。。。
请问在那有啊?那天我去将军东电器城走了一个下午,锂聚合物没找到,只买了八只SONY US18650S[GA],紫色的1350mA/只,回来反复充电几次(0.7C---1C),能充到4.2伏左右的只有两只.其它的充饱了都只是2.8到0.8伏左右,看来这几十块钱白花了.
请问你们有在 将军东 买旧手提电脑电池的经验吗?

网友:

老兄,带万用表和,单体充电器去买啊~~
呵呵,锂电低于截断电压的不用买了,然后冲下看看~~一般几分钟,应该能升上来点~

楼主:

一般卖电池的地方有电表的阿,你怎么不测?
在新陶街的那个地下散卖场比较多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yrne在 2003/12/01 00:25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30 11:48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卖电池的地方有电表的阿,你怎么不测?
在新陶街的那个地下散卖场比较多阿
是不是单体电压在2.7伏以上的才有用啊?

"在新陶街的那个地下散卖场比较多阿"??????---是不是那个只在星期六,日才开,平时做停车场的商场啊?即二楼卖手机的那个地方????
谢谢啊!

楼主:

是的,起码要2.7,不过一般没有3.0以上的就不要了。
不是阿,是新陶街电子城那边,不是将军东。将军东那边现在比较多垃圾了。
新陶街的地下散卖场,就在原来陶街到解放南路的那个出口旁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yrne在 2003/12/01 09:03am 编辑]

哦,在解放路那边,想起来啦!谢谢!
另外请问你做电池组的接头也是在滔街那里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