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把370动力组改了一下,好像劲更大了??

楼主(2003-11-22):
下面的地址:
http://www.geocities.jp/cusutera/EPS350C
有哪位大哥敢冒险一试啊

网友:

EPS-350C DS (6.6:1)
螺旋槳   電壓   電流      靜推力
        (伏特) (安棓)  (克)  (盎司)
EP9047   8.4    6.2     327   11.45
EP9047   9.6    7.4     403   14.11
EP9047   10.8   8.5     468   16.38
上面是350c D组的厂家数据
原厂数据  电压:10.8v 电流8.5A  拉力是468克
小日本    电压:11.1v 电流7.27A 拉力是472克
区别主要是电流小了点,但电压大了,GWS没有提供该电压下的数据,应该是不推荐使用的(其中应该有减少马达寿命的因素),小日本把电压加到11.1v,这样做一定会影响马达使用寿命。
其实GWS的马达本来就应该是调整过的,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性能,所以我觉得再次改动带来的性能是得不偿失。
如果谁有很多动力组的话,改着玩倒也无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3/11/22 00:47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1/22 00:25am 发表的内容:
EPS-350C DS (6.6:1)
螺旋槳   電壓   電流      靜推力
        (伏特) (安棓)  (克)  (盎司)
EP9047   8.4    6.2     327   11.45
...
不是电压提高了,而多半是电机绕组改变了!从电压上看电池都是3节锂电,日版的电机估计匝数多点,线径细点,所以电阻大点,电流小点,电池端电压就高点(内阻压降小了).这样其实对电机电池都有好处.其一,电流减小,电机火花减小,换向器及电刷损耗减小,电机发热也减小,寿命还长;其二,便于发挥锂电高电压优点,同时降低电流,对锂电池寿命也有好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1/22 00:5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1/22 00:41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电压提高了,而多半是电机绕组改变了!从电压上看电池都是3节锂电,日版的电机估计匝数多点,线径细点,所以电阻大点,电流小点,电池端电压就高点(内阻压降小了).这样其实对电机电池都有好处.其一,电流减小,电机火 ...
难道小日本用的350c的马达和咱能买到的马达不一样?~~~
电压加大,电流反而减小,不是调进角的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1/22 00:41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电压提高了,而多半是电机绕组改变了!从电压上看电池都是3节锂电,日版的电机估计匝数多点,线径细点,所以电阻大点,电流小点,电池端电压就高点(内阻压降小了).这样其实对电机电池都有好处.其一,电流减小,电机火 ...
同意同意!!

网友:

我看可以一试。只要不硬来、不弄坏就行。大不了改之前作好记号,以后再改回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