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头重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3-11-25):
新买的火鸟,头明显重,飞不上天,如果在后面配重的话,估计更飞不上天了,呵呵
有什么好招?

网友:

1、把电池后移
2、把接收机后移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25 10:24am 发表的内容:
1、把电池后移
2、把接收机后移
火鸟接收机后移不了的,那会破坏结构,重量轻,基本居中,后移效果不明显,电池移动空间也有限。
火鸟原配设备时,重心是对的,如果出手向下冲,要考虑V尾问题,也有可能尾杆变形了。

网友:

sgyyj说的对,先飞飞看试试,火鸟是V型尾翼的,所以在飞行的时候是按大动力头会上扬,小动力的时候会保持下降状态,所以可能头重是正常的。

网友:

在尾管末端加一点配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调调舵面试试。

网友:

飞吧,520克的火鸟我都飞过。动力是7.2V电池组

网友:

火了头里有个配重在泡沫里把他下了

网友:

先飞飞看吧,别急于动手改装。。

网友:

火鸟不可能头重
本来是有些重心靠后 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_^

网友:

感觉头重可以将V尾的后端垫高些,减小V尾的升力,使得抬头力矩增大,头就不会向下载了。反之如果头轻,则将V尾的前端垫高,增加低头力矩。

网友:

尾巴上加配重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