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动

楼主(2003-11-26):
我一直自己玩油动,不过一来飞行场地越来越难找了,而且,飞一次的准备工作挺麻烦的,发动机还老不稳定。所以想玩玩电动的,现在比较大众的电动飞机是什么呀?场地和飞行准备麻烦吗?请教一下。另外,全套办下来要多少银子?

网友:

想飞啥?。有普通的像玩具。有刺激的3D.配起来差很多。如果有设备单买机身能便宜。

网友:

欢迎~~~~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电动的好处了~~
选飞机看你要选啥类型的喽~~是休闲的;还是特技的;还是3D的?

楼主:

我倒是有设备,不过想找一种对场地要求不高的,比如在学校400米操场就可以飞的那种。还有这么多种类,我以前以为就火鸟之类的呢?呵呵

网友:

珍珠港的不要!

网友:

标准400米跑道,基本所有电动都可以上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gyu2003/11/27 09:56am 发表的内容:
标准400米跑道,基本所有电动都可以上了~~
呵呵~~是啊,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比较简单的吧~~
那就选翼龙吧,特技的话就云舞者拉
其实成品可选的就这几样了,一天到晚的说过来说过去的。

楼主:

能提供一些各种电动飞机的基本数据吗?比如尺寸,速度,是否可以使用已有设备等等,当然还有价格。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我顶!

网友:

你要是想发扬DIY精神,
不管你是什么设备,发射机应该可以用
但接收机大概是要买的了~我用飞高的微型接收机
电调也是不可缺的~ 舵机也需要买微型的~~
然后动力电和动力组~
总共败下来,5-6百出去了吧~~
如果,只是涂个悠闲,个人推荐钓鱼狼经营的全碳慢速机!
偶有4VF的,不过偶还想发扬一下DIY精神,就买了狼的全套机机,然后有去飞高败了个微型接收机回来~偶的那个慢速机,今天已经发出了
估计,下周2可以带上8节电池,去公司爽飞了~
差点忘记了,狼那个是不带动力电的,偶准备明天去电子城,败回两个手机电池来,嘿嘿!

楼主:

也就是说电动的还是买成品比较好,火鸟在电动中算什么档次?

网友:

入门级,挺好飞,不开动力一仍都能飞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