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楼主(2003-11-28):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1/27 09:31pm 编辑]

用KT板做机身太不结实了,找了块有4cm厚的泡沫做了机身,挖了好多减重孔强度依然很好。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机身没有做补强吗?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bigyu2003/11/27 10:58pm 发表的内容:
机身没有做补强吗?
是地~~泡沫很厚,不加强就很结实了~~再说加强太重了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很漂亮。机翼是用什么做的?用什么补强的?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机翼用5MMKT板,碳杆加强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1/27 11:05pm 发表的内容:
机翼用5MMKT板,碳杆加强
什么动力?全重多少?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5552003/11/27 11:09pm 发表的内容:
什么动力?全重多少?
动力配置和你的一样,飞机重大约340~350克   ----失败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我比你更失败,飞机重不说,拉力才200克.....失败+惨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5552003/11/27 11:17pm 发表的内容:
我比你更失败,飞机重不说,拉力才200克.....失败+惨
中午试了一下~~大约有3级风左右,飞得很稳,我现在喜欢上双翼的了~~
可惜在低空想倒飞,结果顶风加上降舵的角度不够,没拉起来~~~555555555
↓↓↓↓↓↓↓↓↓↓↓↓↓↓↓↓↓↓↓↓↓↓↓↓↓↓↓↓↓↓↓↓↓

正好明天去市里买些3MM的板做架轻点的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晕...我以为你是故意解剖给我们看呢,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刚才检查大齿轮坏了一个齿~~加电一试~~原来轴弯了~~痛苦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换上那个轴。应该是一样的把。:)
机身也弄跟碳棒加强。要一直伸进发动机架里。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28 02:48pm 发表的内容:
换上那个轴。应该是一样的把。:)
机身也弄跟碳棒加强。要一直伸进发动机架里。
轴和那个是一样的,而且做工没那个好,但轴已经修好,弯的不厉害,一掰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大齿轮坏了一个齿,他旁边的也损坏一点,加电试了几下,旁边的齿轮慢慢就磨变型了~~必须要换大齿轮了
痛苦啊~~等电直拉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1/28 02:39pm 发表的内容:
刚才检查大齿轮坏了一个齿~~加电一试~~原来轴弯了~~痛苦
我想你可能是带动力摔下来的,我在低空悬停时也经常摔,但都及时关油门,摔下来一点事也没有。

楼主: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1/28 03:06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你可能是带动力摔下来的,我在低空悬停时也经常摔,但都及时关油门,摔下来一点事也没有。
是啊,当时高度不是很高,下来时没反映过来,以为能抬起来,可当时可能风不稳,突然大了些,结果没抬起来啊。动力应该是全开的,要不没那么狠啊。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可怜可怜。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可怜的美女啊~~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美女,如果用3块5MM厚的KT板粘成15MM厚来做机身,你认为强度够吗?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11/28 10:14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如果用3块5MM厚的KT板粘成15MM厚来做机身,你认为强度够吗?
机身强度大小不在KT板的多少!!加一条碳梁一块KT板就足够了,没有梁条把应力分散,5块一起也会断的,另外,发生摔机时没一定把握不要心存侥幸,宁可马上关电机,损失会小很多。

网友:
刚做好的Ultimate-3D机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11/28 10:14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如果用3块5MM厚的KT板粘成15MM厚来做机身,你认为强度够吗?
我试了,太重了,机身有近60克,而去强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