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问题..困惑

楼主(2003-11-28):
GWS350C-CS动力,申泰1600mA锂电,充足电的(8.4V),GWS的电调ICS-480。EP-1047桨。
问题:
    油门全开,拉力只有200克。即使直接接上电池,拉力也只有210克。跟据GWS的数据,7.2V,1047桨,应该有410克拉力呀。
    有人能解释吗?谢谢。

网友:

换手头其他的电池试下,如果用镍氢也能达到200克以上拉力,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否则是马达的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7 10:15pm 编辑]

惨,电池和动力可都是新的呀,手上只有一个动力,二块一样的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3/11/27 10:01pm 发表的内容:
GWS350C-CS动力,申泰1600mA锂电,充足电的(8.4V),GWS的电调ICS-480。EP-1047桨。
问题:
    油门全开,拉力只有200克。即使直接接上电池,拉力也只有210克。跟据GWS的数据,7.2V,1047桨,应该有410克拉力 ...
没搞错吧,不可能这样?这东西应还没假货吧?即便电机到电调的连线长一点也不止200克的拉力呀!!!我的370级3D机表现比美我那架40级油机。

楼主:

不信稍等,我上传测试照片........

网友:

嗯嗯。贴来看看。

网友:

帖来看看
你怎么测的拉力?

网友:

测一下电流看是多少?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7 10:29pm 编辑]

看看:
加电前

加电后,是直接连接哦

测试全景

网友:

你的相机太厉害了。偶拍的都有虚影。建议转的时候测测电压。电流。估计是电池不对。可能是没充满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27 10:46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相机太厉害了。偶拍的都有虚影。建议转的时候测测电压。电流。估计是电池不对。可能是没充满
这样充电的,左边的灯变绿后就充满了。俺的表没有10档阿,没法测电流。

楼主:

刚才测得作充电电源用的蓄电池电压是11V,这总不会影响锂电充电质量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3/11/27 11:29pm 发表的内容:
刚才测得作充电电源用的蓄电池电压是11V,这总不会影响锂电充电质量吧???
搞个12V的直流电源试试,我想多半是电池没充好。

网友:

你是怎么给蓄电池充电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8 11:22am 编辑]

我的蓄电池是UPS电源上的,在UPS上充电,然后卸下蓄电池使用。即做锂电充电电源,又可做油动启动机电源。
各位大大,帮我查找原因、解决问题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或许哪天你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哦

网友:

???????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3/11/28 11:16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蓄电池是UPS电源上的,在UPS上充电,然后卸下蓄电池使用。即做锂电充电电源,又可做油动启动机电源。
各位大大,帮我查找原因、解决问题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或许哪天你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哦
为何只有电池的照片,电机的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1/28 01:08pm 发表的内容:
为何只有电池的照片,电机的呢?
电机就是GWS350C-CS的减速组,从外观上看不出毛病。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8 02:39pm 编辑]

中午测试了一下:
    申泰1600mA锂电,用申泰专用充电器充电,至绿灯亮,显示充电结束,量电池电压为8.35V。随后装上飞机,全开油门,测得电流为7.4A,再测电压为6.5V,并不断下降。请问,刚充满的电,全开油门,电压一下降到6.5V ,是充电未满

网友:

这么说的话。电池有问题。不支持达电流放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