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初来乍道!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3-11-28):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DIY的电动飞机,以前只是玩过火鸟和一些电动的自由飞,所以手工可能较各位老鸟相对来说糙了点。大家别嫌弃啊!这架P5A是现在很少有人做的木结构(好象现在大家对泡沫机情有独钟啊,呵呵!)图纸是《航空模型》上林曦设计的,机身和尾翼基本上完成了,机翼的制作可能要等考试之后再继续。大家先帮我看看是不是太重了,侧板是1。5的,上下板2MM,有4个隔框。舵面是2MM的。

楼主:

忘说了是380级的,7CELL。另外问一下热缩膜怎么蒙?要不要胶?

网友:

热缩膜有带胶的。用电熨斗熨一下就粘到木头上了。机壳要打磨光滑才行。

楼主:

电熨斗是不是一定要那种小的调温的?机身最后要用多少号的砂纸磨光?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1/28 06:55pm 编辑]

材料的规格太厚了,没那个必要那么结实的,凭添分量。对于飞行来说0.75的泡桐板强度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对于无蒙板的机翼结构来说,机翼的上下梁使用3X3的桐木条强度就已经足够。至于舵面用的是2MM的板材,减轻孔看来是少不了的了。除了在受力大的地方材料使用不能含糊以外,其他地方的材料主要都还是气动整形作用的,能轻则轻。表面的抛光并不需要太严格,600#左右的砂纸就能胜任。热烫膜的使用若没有经验的话,就先蒙一些小一点的零件比如平尾或垂尾来练练手。为便于进行蒙皮操作,飞机各大部件在蒙皮前最好不要装配。蒙完以后再总装。总装的时候,把要粘接部位的蒙皮去除再上胶即可。对于矩形横截面的机身结构,在蒙机身的时候注意机身转角的蒙皮处理,拼缝不要落在棱角上。不然,在频繁触摸机身的过程中,蒙皮的边缘会逐渐开胶。偶是比较喜欢传统木质结构的飞机,偶尔偷懒也做泡沫机来消遣。你可以查找一下本版块里我的帖子,上面有我做的不断完善结构的三架木质飞机的图片。

网友:

电熨斗用家里烫衣服的那种就可以了。温度不要太高。先找一小块试试。
哦。飞猫也作过木质电固阿。飞过没?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28 07:23pm 发表的内容:
电熨斗用家里烫衣服的那种就可以了。温度不要太高。先找一小块试试。
哦。飞猫也作过木质电固阿。飞过没?
那当然飞过,虽然动力不太足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翼肋用1MM的桐木行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3/11/28 09:08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个小问题翼肋用1MM的桐木行不行?
若你使用德国透明热烫膜蒙皮,那翼肋用1MM的就足够了,不嫌麻烦的话,还可以挖减轻孔。翼肋间隔可以取100MM左右,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翼肋数量,而能够再减轻点重量。同时又不至于因翼肋数目过于稀疏而导致前、后缘因热烫膜的收缩力而产生过大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