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180飞姿

楼主(2003-05-01):
[这个贴子最后由ronny在 2003/04/30 08:09pm 编辑]

场地不好常撞坏机身

网友:

用这个遥控器配那小飞机?奢侈啊!

网友:

看不清楚, 上传一个正面的。

网友:

财神 这个飞机   除了 发射机  不带!  其他全要多少钱?
   原装的用的是多机,接受机,电调 ! 还是 象火鸟都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空机100以内 3通道 2个舵机是跟发射机连在一起的 电调是分开的 跟火鸟差不多
整机也就不到400

网友:

下面引用由急速2003/05/20 02:40pm 发表的内容:
财神 这个飞机   除了 发射机  不带!  其他全要多少钱?
   原装的用的是多机,接受机,电调 ! 还是 象火鸟都在一起的那种?
这个的具体价格我不太了解

网友:

ronny 我也弄了这个飞机,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固定螺旋桨的,我得直接安上去不稳,在控制转飞了,太惊险了!你们没有用专门的螺旋桨固定器把

网友(2003-06-17):

啊 !ronny 是你的照片吗?把飞达卖给我换珍珠港啦?

楼主:

卖不卖我也会买的,我还有一台先豪呢!
现在正想去买翼龙喔!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6/17 08:44am 编辑]

你给的飞达被我折腾了一段时间,不过还不能悬停超过3、4秒,不改旋翼头很难控制,飞起来好象惯性很大,反应很慢。
最开始难控制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其中的PC9舵机抖舵,后来拆开清洗后就好了,GWS的舵机就没有问题。
自从上次主马达、尾马达烧后,两马达都换了碳刷(要谢谢你给的备用马达),又弄来了WD40,到现在还没有烧啊!不过电池时间很短3、4分钟,电池马达都发烫,所以都在飞裸机
不过配的GWS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好象就不怎么样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onion2003/05/26 01:22pm 发表的内容:
ronny 我也弄了这个飞机,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固定螺旋桨的,我得直接安上去不稳,在控制转飞了,太惊险了!你们没有用专门的螺旋桨固定器把
一般是加点502后马上装上,少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