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简直霉到家了...

楼主(2003-11-29):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9 02:24pm 编辑]

一霉:
    昨晚想把申*电池的插头换大,以便和电调连接,结果不小心短路,前后不足5秒,再量电压,4V,拆开测量,其中一节报废。整块电池即刻成为闲置品。
二霉:
    今早准备出去飞,先在家准备调试好。电池插上电调后,一股清烟袅袅升起。检查,电池接反了。

网友:

我前两天也烧了个。。。唉,还不是因为正反调转。
烧了两只场管,又花了6块钱。。。

楼主:

你花6块就修好了?晕....我今天可是汇了100多块,再买新的...苦阿

网友:

阿?一般短路或者正反接的只是烧坏场管,不用买过套新的吧??真晕。。。。
你在广州吗?我帮你修好吧,你买两只相同类型或者参数差不多的场管来就行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9 10:1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9 09:25pm 发表的内容:
阿?一般短路或者正反接的只是烧坏场管,不用买过套新的吧??真晕。。。。
你在广州吗?我帮你修好吧,你买两只相同类型或者参数差不多的场管来就行了
我在杭州。我下午已打款,买套新的,晕死我阿。慢慢修吧,惨。

网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SS/SS14.pdf
刚刚查到的,但是专英不强。。。哈哈
不知道是哪里烧了,一般是场管烧,
具体用表测测才知道,但是一般电子零件都是有卖,而且便宜。

楼主: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9 10:18pm 发表的内容: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SS/SS14.pdf
刚刚查到的,但是专英不强。。。哈哈
不知道是哪里烧了,一般是场管烧,
具体用表测测才知道,但是一般电子零件都是有卖,而且便宜。
厉害厉害,这东西都能查到。但我的英文也  。

网友:

 这说明我们都是真正的中国人嘛。。。。
可惜不和你同城,要不可以帮你修修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29 11:0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9 10:32pm 发表的内容:
这说明我们都是真正的中国人嘛。。。。
可惜不和你同城,要不可以帮你修修看。
感谢感谢      我翻译了一下,好像是二级管什么的。还有,那8个脚的是啥玩意儿??这东西总不会烧吧

网友:

应该是个比较器,型号一般是LM393,你看看是什么型号?这个比较难烧啦

楼主: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9 11:10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个比较器,型号一般是LM393,你看看是什么型号?这个比较难烧啦
是12C509A,说的也是,如果我把它也给烧了,那我就是高手了。

网友:

哦哦,这个是单片机了,呵呵
这个烧了就麻烦。。。。里面的程序比较难找嘛
但是还是比较难烧坏的啦

网友:

接线千万小心~~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啊?

网友:

你用的啥插头阿?还能反插。

网友:

哈哈,我昨天费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12C509A的程序,很简单,准备自己来做一个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30 08:32am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啥插头阿?还能反插。
GWS电调的电源输入是母头,内部是二根插针,与申泰的电池插头不配套。就拆了二个电脑电源输出插头里插件,换在锂电上,再用黑色热缩套管封上。由于套管较长,错把锂电正极当负极,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1/30 02:3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30 01:29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我昨天费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12C509A的程序,很简单,准备自己来做一个
难道这程序不是为电调专门设计,而是通用程序?麻烦网址给我,让我也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就是这里
http://cord.johannmeyer.bei.t-online.de/picslow_pdf.zip
自己做一套,价钱不超过15块

网友:

偶没看懂。那个图

楼主: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30 02:40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这里
http://cord.johannmeyer.bei.t-online.de/picslow_pdf.zip
自己做一套,价钱不超过15块
哈哈,用了单片机,线路的确简单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