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动力问题啊?

楼主(2003-11-30):
我自己配的电动3D,用的是伸泰动力组,1800毫安电池!航佳电调10A,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电池冲好电后,实测,遥控器油门推倒顶后,全速就一分钟左右螺旋桨不转了,好象电调进入保护了,马上把油门退回底部迅速再推,动力组无反映,舵面能正常控制啊!稍等会,再推油门,动力组又有反映了,但很快又不行了!感觉电池组仍有电!!却似乎放不出来!到底何原因!!电调的问题吗?还是电池,动力组,盼各位指教啊 !!!!!!!!1

网友:

先看看电池喽。没问题就测测电流。如果电池不合适的话大电流放电电压会降的很快的。都没问题就看看电调了。看看截止电压是多少。应该在5v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3/11/30 03:16am 发表的内容:
我自己配的电动3D,用的是伸泰动力组,1800毫安电池!航佳电调10A,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电池冲好电后,实测,遥控器油门推倒顶后,全速就一分钟左右螺旋桨不转了,好象电调进入保护了,马上把油门退回底部迅速 ...
这样检查: 用万用表测量全动力时电池输出电压,如果在5.5V以上,电调是不会保护的.
看看电池是否充足电.要么就是内阻较大,放电性能不行.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全动力时电池输出电流,还有你的10A电调,全速时是不是过载了,过载后,电调功率管内阻会马上变的很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1/30 08:07pm 发表的内容:
这样检查: 用万用表测量全动力时电池输出电压,如果在5.5V以上,电调是不会保护的.
看看电池是否充足电.要么就是内阻较大,放电性能不行.
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3/11/30 03:16am 发表的内容:
我自己配的电动3D,用的是伸泰动力组,1800毫安电池!航佳电调10A,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电池冲好电后,实测,遥控器油门推倒顶后,全速就一分钟左右螺旋桨不转了,好象电调进入保护了,马上把油门退回底部迅速 ...
我的和你差不多:伸泰1600毫安电池,GWS电调,全速时,电压由8.4V一下掉到6.5V,并一路下滑。我没测试一分钟,估计到那时也会和你一样的。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飞过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