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楼主(2003-11-30):
[这个贴子最后由kkan在 2003/11/30 10:53am 编辑]

还是没有翼型呢???????浮力是靠????产生呢????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我做了一个,看看能不能飞,过几天告诉你。

楼主: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好的,谢谢

楼主: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刚刚试过,用风筒可以吹出弧形来。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风筒?是什么?是电吹风吗?
我就是用电吹风吹的,很好吹的啊,吹好了也不容易变形。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偶作的是板的。靠迎角产生省力。推重比最好在1个以上。电机还没到。偶还在等。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板身和有翼型的我都做了几架,其实没翼型的也很好飞!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只要有充足强劲的持续的动力,石头也能在空中飞,........大家记住:动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楼主: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只要有充足强劲的持续的动力,石头也能在空中飞.好!!!!!!
有空就做个动力石头玩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减算是石头也要有一定宽度来抵消反扭力,要不石头会旋转不好飞的。
另外注意安全~~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KT的固定翼。看见好多KT板的3D。翼型是?????

下面引用由kkan2003/11/30 09:37pm 发表的内容:
只要有充足强劲的持续的动力,石头也能在空中飞.好!!!!!!
有空就做个动力石头玩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