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麻烦了!!

楼主(2003-12-01):
我手里有t4vf发射机、一个350C、飞高的6通、蚂蚁的电调、6克舵机,连在一起就乱跳乱蹦,且350C不工作,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连错了??我是按照蚂蚁的帖子连的呀???

网友:

告诉蚂蚁了。一会儿来说说

网友:

摘下舵机看看,再摘下电调看看,最好确定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舵机,电调的插头是否插反了?

网友:

分别连上去,看看哪部分不工作,如果全部都不工作,很大可能是接受器坏了哦

楼主:

老大!不会吧,这都是新的呀!!黑线是负的吧?那飞高的接收机里那三个插头哪个是负的?

楼主:

一共3个插线,中间是正极的,如果接收机正放的线槽应该是在左边,从左往右依次编号为123,2为正极,那么1和3哪一个是负极??我的意思是蚂蚁的6克舵机的插头应该是怎么插??黑的放那一边??      我接上电调,舵机噪音较大,但可以工作,350C不干活!!

网友:

下面引用由3259002003/12/01 09:23am 发表的内容:
老大!不会吧,这都是新的呀!!黑线是负的吧?那飞高的接收机里那三个插头哪个是负的?
外边那个插头是。

楼主:

我找到了,和我的不一样,我的边上没有标注!!看图:

网友:

我发现我的也有跳陀现象,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楼主:

我的是一转就是一圈,然后再转回来,这是舵机,发动机就是不转!
昨晚,我又试了试,我的接法没有错,5V供电不接电调,三个舵机只有一个工作,我换通道也一样,换成7.2V接上电调就开始跳迪斯科,我整机都做完了,就是不能飞真急死我了!!!

网友:

不知道哈,建议先用4VF远厂舵机测试~再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

建议先换别的舵机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将飞高接收机晶体拔出,里面有一个小的拨动开关,将它拨到另一侧,装上晶体,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

偶也看到小的拨动开关了,问下,那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gyu2003/12/02 02:54pm 发表的内容:
偶也看到小的拨动开关了,问下,那个是干什么的?
那是对应FUTABA或JR接收方式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