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三角翼,呵呵!偏好啊!

楼主(2003-12-01):
机长52cm ,翼展90cm,蚂蚁370动力组,1200mAH的sony锂电,F115接收机,2个PC9,自制电调,全重367克。
制造中:

网友:

哇。机在设备好厉害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01 09:52am 编辑]

呵呵!能载那些东西的话,叫航天部给我配个神洲2000号缩小版发动机就行!!!
这才是做好的模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01 09:55am 编辑]

换个角度:

楼主:

称下重量:367克,充满电时推力有230 - 240 克 ,推重比大于0.6,应该飞得起啊!

网友:

还是三角型的啊
听他们说三角型的不好控制啊
你用的18650的两只锂电吗?我也有这个,就是太重了~~不敢用啊~

网友:

sgyyj兄
你自己做的混控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2/01 08:50am 发表的内容:
机长52cm ,翼展90cm,蚂蚁370动力组,1200mAH的sony锂电,F115接收机,2个PC9,自制电调,全重367克。
制造中:
(211.156.228.11/yyj/3jy001.jpg)
一个字“爽”

网友:

  嘿嘿。这下轻松多了。。。
哟。好久没见啦。696哥们还好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3/12/01 11:37am 发表的内容:
sgyyj兄
你自己做的混控吗?
是啊!自己用单片机做的,安装在4VF里,这样可以减轻机机重量啊!
我的遥控器都改了,低的档设备,增加点实用功能!
我比较喜欢飞翼类的机机,设备比较简单,至少比别的机型少一个舵机,娱乐性也不错啊!

网友:

老兄,KT板用什么胶粘比较好。

楼主:


网友:

焊接简单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gyu2003/12/01 10:46am 发表的内容:
还是三角型的啊
听他们说三角型的不好控制啊
你用的18650的两只锂电吗?我也有这个,就是太重了~~不敢用啊~
18650锂电放电电流达不到要求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3/12/01 07:53pm 发表的内容:
18650锂电放电电流达不到要求吧?
1200mAH的SONY18650,放电不超过4A还是可以的啊,我用蚂蚁的370动力组,充满电全动力时电压会降到6。5V左右,低压保护5。8v时可以连续放电大于10分钟,电池只是温温的,不算太热,呵呵!

还没有时间去试飞,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图纸都没用,一把直尺就在KT板上随便画,重心确定都是空机做好,配重后用手抛一下,然后看看滑翔性能来定的。所以每次做的重心都不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2/02 10:42am 发表的内容:
1200mAH的SONY18650,放电不超过4A还是可以的啊,我用蚂蚁的370动力组,充满电全动力时电压会降到6。5V左右,低压保护5。8v时可以连续放电大于10分钟,电池只是温温的,不算太热,呵呵!
还没有时间去试飞,不知 ...
电池在哪儿搞到的啊,一般的18650锂电放电电流没有这么大吧,4A能撑多久啊。

网友:

飞机做成圆盘飞也是很好玩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验过,平板翼型就可以了。

网友:

TO天狼行空 我听说过你们学校有人拿生日蛋糕的盒盖子,做了架圆盘飞机啊?
还是游动的``可惜去年南航校庆下雨,好像是星期五,偶没赶上哈~~

网友:

什么蛋糕盒盖子阿,那是我们航模队买了几张30毫米厚的泡沫塑料做了3架飞盘,动力是46的三叶新款发动机,重量1600克左右,飞行性能很好,甚至技术好的都可以悬停,而且比普通的3D飞机悬的稳多了,我们经常悬停手接着陆的。
过几天给你们发张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好啊,好啊~~
有机会还是要跟你们队去玩,去抬抬东西,拌拌凳子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