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蚂蚁的动力组吗?

楼主(2003-12-03):
想给云舞者改动力组,能用蚂蚁的380吗?有人用过吗?介绍一下!

网友:

能用
8.4V应该有340G左右
和380差不多
他可比380轻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3/12/02 08:16pm 发表的内容:
想给云舞者改动力组,能用蚂蚁的380吗?有人用过吗?介绍一下!
改了以后性能不会比原来更好! 原配直驱动力已能提供300克以上静拉力.即使减速组能提供300克以上拉力,但由于转速大大降低,其转速*螺距值大大降低,故飞行速度降低,升力不足,操纵亦不理想! 另外不要对8.4V电池驱动370减速组的拉力过于乐观.
基本上这种减速组更适合低翼载,慢速飞机使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2/02 11:32pm 发表的内容:
改了以后性能不会比原来更好! 原配直驱动力已能提供300克以上静拉力.即使减速组能提供300克以上拉力,但由于转速大大降低,其转速*螺距值大大降低,故飞行速度降低,升力不足,操纵亦不理想! 另外不要对8.4V电池驱动3 ...
很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2/02 11:32pm 发表的内容:
改了以后性能不会比原来更好! 原配直驱动力已能提供300克以上静拉力.即使减速组能提供300克以上拉力,但由于转速大大降低,其转速*螺距值大大降低,故飞行速度降低,升力不足,操纵亦不理想! 另外不要对8.4V电池驱动3 ...
精,绝对赞同,即使拉力在400克以上也不见得比原来的直驱好,不同的飞机需要不同的动力,不是动力大就是绝对的好!!!

网友:

嗯嗯。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不解?不是动力大=飞的快=好操纵吗?

网友:

YE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3/12/04 09:3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3/12/04 08:44pm 发表的内容:
不解?不是动力大=飞的快=好操纵吗?
拉力和动力是两回事!对于慢速,低翼载飞机,拉力大就行了,其螺距*转速值较低都可以.
因此输出功率可以较小,而通过减速提高拉力,满足慢速飞行需要.
而对于翼载稍大,速度较快的特技机,既要有足够的拉力,其螺距*转速值也要大,实际上是
输出功率要大!这样才能使飞机达到较大速度. 功率=拉力*速度.
其实就像汽车低速档和高速档.关键还是要有足够功率!对于同样输出功率的动力组,减速带来的达拉力是以牺牲速度为条件的.好些说法往往只关注静拉力,而忽视实在的输出功率.如果功率太低,即使经减速达到一定拉力,但飞机速度达不到也飞不好,除非只飞悬停,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2/04 09:24pm 发表的内容:
拉力和动力是两回事!对于慢速,低翼载飞机,拉力大就行了,其螺距*转速值较低都可以.
因此输出功率可以较小,而通过减速提高拉力,满足慢速飞行需要.
而对于翼载稍大,速度较快的特技机,既要有足够的拉力,其螺距*转速 ...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哈哈!

楼主:

就是说云舞者没有什么改进余地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3/12/05 06:34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说云舞者没有什么改进余地了?
动力上可以改进.靠增加功率,而不是只增加拉力.用减速的话,要注意螺距*转速不要降低.
用锂电的话,可以减轻重量,相应速度可以低些,飞留空和初学练习不错,但没那么刺激了.

楼主:

那云舞者的设计转速和螺距是多少?改里电有什么参数要求?

网友:

可以用,就是寿命可能不长,他们用的是塑料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