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翼龙,空中徒手接机成功!!!

楼主(2003-12-03):
逆风降落,收油门,慢慢飘进,1米高度,啪!拿手接个正着!怎一个爽字了得!!再练几次,发现简直易如反掌,让飞油机的家伙看地目瞪口呆,其实翼龙比他们的油机小不了多少!
录像也拍下来了,可是不会剪辑,该天上传,我用索尼的机子,请问各位一般用什么编辑软件?

网友:

嘿嘿。很爽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nlsscc2003/12/03 09:35am 发表的内容:
逆风降落,收油门,慢慢飘进,1米高度,啪!拿手接个正着!怎一个爽字了得!!再练几次,发现简直易如反掌,让飞油机的家伙看地目瞪口呆,其实翼龙比他们的油机小不了多少!
录像也拍下来了,可是不会剪辑,该天 ...
我也试过,翼龙要徒手接真的不难,是架好机,但现在已经不玩它了,3D,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03 01:16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试过,翼龙要徒手接真的不难,是架好机,但现在已经不玩它了,3D,哈哈!
能手接悬停的3D机那才叫爽啊!!!!我的370 3D机还做不到这一点,130的就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03 02:48pm 发表的内容:
能手接悬停的3D机那才叫爽啊!!!!我的370 3D机还做不到这一点,130的就可以。
阿,我那天差点做到了,最虽突然停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03 03:46pm 发表的内容:
阿,我那天差点做到了,最虽突然停电了!!!
你系呢道讲"最虽"人地吾识体嘎!
(你在这讲"最虽"人家看不明白的)

不过真羡慕你们飞的那么好,我是新手,我飞翼龙基本上是手掷出去,飞一会儿,然后在降落的时候摔下来,哈哈,我想我还没试过成功的飞过一个起落! 点办????

网友:

多练喽。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3/12/03 04:11pm 发表的内容:
你系呢道讲"最虽"人地吾识体嘎!
(你在这讲"最虽"人家看不明白的)
不过真羡慕你们飞的那么好,我是新手,我飞翼龙基本上是手掷出去,飞一会儿,然后在降落的时候摔下来,哈哈,我想我还没试过成功 ...
建议你玩一下模拟器,只飞固定翼的话FMS就行了!

网友:

呵呵!我还没有学会飞的时候就先学会了手接油机,只是现在飞得多了以后胆子也小了,只敢接悬停得飞盘了。

网友:

哇,这么厉害

网友:

小生佩服。能不能把飞盘发来偶瞅瞅。?

网友:

好的,下次出去的时候带上数码相机,拍上几张传上了给大伙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