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奇怪的问题,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12-05):
是这样的,最近收到蚂蚁的电调,回家后我马上装上我的小电动上试试(接收机是飞扬的72M,PPM3克的接收机,舵机是SMARTECH(和先豪的英文一样,但买时老板说是GWS的),一个V翼混控,发射机是4VF)当油门不过不半时电机正常转动,舵机也有反应,但油门推到最大时打舵没反应,还不停地跳舵。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开始还以为是电机工作干扰了接收机的工作(电机是有接电容的),就拿了些香烟盒内的锡纸把接收机、电调和V混包起来做屏蔽,但问题照旧。这时刚好电池没电了(用的是无绳电话内的电池一共两组共6颗,350MA的),换了个最近买的松下1200MA的锂聚合物电池(两个串连成7.2V)。这时怪事出现了,不但油门可以控制了连舵机也可控和不再跳舵,请问大家知否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应该是原来电池的内阻太大(小容量电池或劣质电池均如此),当油门大时端电压降低或有较大跌落,导致接收机或舵机不能正常工作。而大容量的锂电池内阻很小,电压可以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设备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你的理聚在那里买的?

网友:

-=-=-=-=-=>
问题应该是原来电池的内阻太大(小容量电池或劣质电池均如此),当油门大时端电压降低或有较大跌落,导致接收机或舵机不能正常工作。而大容量的锂电池内阻很小,电压可以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设备就能正常工作了。
-=-=-=-=-=>
严重同意

网友:

和我的一样,不过我的比你的要严重!是一直在跳!!

网友:

我也是,我用的是20A的电调,GWS 350动力
用7.2的18650里电.
一加油门,电机咳嗽很厉害,还一直跳舵,有的时候直接就不动了.
但是另外接个接收电.就很正常!!!
有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为了降低整体重量,不外接接收电.用同一电池给动力,接收供电,在电池上加个7805降压,接至接收机BETT端,应该可以.周末去测试!!!

网友:

新电机最好先磨合一下,电机转动会很平稳,火花也会很小。我是用牙膏加在水里磨。电机咳嗽用这方法有一定作用。对有时候电机直接不转也有作用。(我有个电机就是接电不动,要手拨一下电机轴才会转。磨了电机后就好了。)
磨合电机很简单,也很有用。拿到电机还是先磨了在用。

网友:

能不能把磨电机地具体方式说明一下?

网友:

用牙膏磨电机???很想试试!

网友:

准备牙膏,可乐瓶(剪去一半)清水。牙膏加入清水中适量,电机直接放入水中,先用1.5v~~3.0慢磨2~~4分钟。在用7.2V~~8.4V磨几分钟。磨完后换清水磨1分钟。拿出来用吹风机吹一下。前后轴承加点油OK了。
磨机时间可以根据情况自己掌握。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3/12/05 07:56pm 编辑]

对电机火花大,转速不稳定,声音不好,电机咳嗽,轴承污垢,自己改动过电刷,有独特疗效。
   我自己动手改滚珠轴承的电机,改完后都会有电小问题(转速慢了或是要手拨动才转,其实都是电刷上的问题。)用这方法后问题解决。
   我现在自己手改370滚珠轴承,就是成本有点高了不易推广给大家。用滚珠轴承改的370转几10分钟,电机发热很小很小很小(还是在地面试)。
反正没什么坏处大家磨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