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 v 翼龙

楼主(2003-12-05):
请问各大侠初学者购机是火鸟403还是翼龙?为什么?二者比较有何优缺点?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翼龙好像飞行速度好像更慢、遥控器是与标准设备相同的操纵方式、舵机和调速器和接收机都是独立的。
还有翼龙体积要大1/3。
总体感觉翼龙更像航模,火鸟更像玩具
仅供参考

网友:

初学者飞翼龙更容易上手些。火鸟403我没飞过,但我曾经自己改装过一架双舵的火鸟-400。加大了舵面,双舵机,平尾舵面混控。经过这样的改进以后,机动性大为增强。但是与翼龙对比,还是翼龙飞得要轻松和灵活一些。再从机载设备上看,翼龙的机载设备都是独立的,设备的通用性好,在这个方面更有优势。我个人认为,翼龙更适合初学者。

网友:

应该是翼龙更好飞,更易上手!

网友:

对,买翼龙。

网友:

我飞过火鸟400,感觉它的速度比较快(对初学者),但操控不难。我没有如何人教,第一次试飞就飞了8分钟。翼龙据说速度比较慢,应该适合初学者的。但翼龙的价格要贵些。火鸟400在深圳是380,你知道403的价格是多少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3/12/08 12:05pm 发表的内容:
我飞过火鸟400,感觉它的速度比较快(对初学者),但操控不难。我没有如何人教,第一次试飞就飞了8分钟。翼龙据说速度比较慢,应该适合初学者的。但翼龙的价格要贵些。火鸟400在深圳是380,你知道403的价格是多 ...
你买了就会觉得这100元是值得的!

网友:

火鸟400是二通道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12/08 05:4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jinlsscc2003/12/08 02:22pm 发表的内容:
火鸟400是二通道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好像现在的火鸟是三通道的

网友:

请问,听各位的说法,翼龙可以使用和油动相同的设备?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hao332003/12/09 06:0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听各位的说法,翼龙可以使用和油动相同的设备?
最好不要吧,油动的陀机一个就有38克,太重了

网友:

我看可以用,我的翼龙用大电池飞(电池就有250g)机机520g加起来770g还多点照样能飞。机头太重,调一下舵就可以了。不信的试试。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买的是翼龙,听很多有经验的老模型老师说,翼龙飞行稳定,不易摔坏很适合初学者.我就买来果然如此,不但质量好,外观设计很美观,颜色特别亮;三通道的也易于操作.

网友:

翼龙一套里面是不是包含了遥控器等等所有东西啊。价格多少?嘿嘿,不好意思,我是新新手。

网友:

阿光。我们还是玩油动的吧。。
火鸟就是玩具啊。
顶多只能值个50块吧。。。

网友:

批发价格280!·是哪个火鸟!

网友:

我知道火鸟400的批发价格是280元,当然哪个价格是10架以上的,一般都卖320-350,我还没听说卖380的,被砍了,但我不知道翼龙要卖多少,谁可以告诉我!!!!

网友:

这里现在是促销价499,我也想知道便宜价。
不过前几天我打过电话给厂家,说要十二套以上可以以批发价出售。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12/09 07:48pm 发表的内容:
我看可以用,我的翼龙用大电池飞(电池就有250g)机机520g加起来770g还多点照样能飞。机头太重,调一下舵就可以了。不信的试试。
不是不行,是不好,最大飞行重量是900克,难道你要把它搞成900???

网友:

反正我弊视火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