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GWS350C用什么样的电池能达到最大拉力?

楼主(2003-12-07):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翔鸟在 2003/12/06 08:58pm 编辑]

请教各位:GWS350C用什么样的电池能达到最大拉力?用7。2V的锂电能达到多少?7。2V的锂电池充满电后应该是多少V?谢谢

网友:

1.要达到10A的放电电流
2.看放电电流了
3.8.4v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2/06 08:53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GWS350C用什么样的电池能达到最大拉力?用7。2V的锂电能达到多少?7。2V的锂电池充满电后应该是多少V?谢谢
我用伸泰7。4V1800MAH。爽!!!!

楼主:

你的伸泰是用的专用的充电器接在12V的电瓶上冲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2/06 11:51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伸泰是用的专用的充电器接在12V的电瓶上冲的吗?
我的用4。5元买的锂电充电器充的,我个别觉得比伸泰的还好用,很安全。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07 07:52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用4。5元买的锂电充电器充的,我个别觉得比伸泰的还好用,很安全。
那个充电器是不错,充上就不用管了,充一天也没事。但我的好象充不太饱,是不是跟我的电源有关系,我用的是12v500mah的,充电时很热,等直流电源凉了就是充完了。
今天突然发现一直用的充电器上R20和R12两个电阻烧黑了,换了个新的接上,当时我先接的电池,结果看到R20和R12冒烟了,但接上电源后测试工作正常,充一次电也没问题。
你看看你的R20和R12两个电阻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07 10:12pm 发表的内容:
那个充电器是不错,充上就不用管了,充一天也没事。但我的好象充不太饱,是不是跟我的电源有关系,我用的是12v500mah的,充电时很热,等直流电源凉了就是充完了。
今天突然发现一直用的充电器上R20和R12两个电阻 ...
-你的电源电流太小了,功率不足。换大一点吧!!另要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达到8。4V。R12的数字是:R39,R20的数字也是:R39。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2/06 08:53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GWS350C用什么样的电池能达到最大拉力?用7。2V的锂电能达到多少?7。2V的锂电池充满电后应该是多少V?谢谢
用11.1V,1500A.是拉力最大!7。2v拉力不大于350克。

网友:

R39表示:0.39欧。

楼主:

350C不是最大能用到9。6V吗?11。1不大吗?对电机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翔鸟2003/12/08 10:29pm 发表的内容:
350C不是最大能用到9。6V吗?11。1不大吗?对电机不会有影响吗?
如飞机300克以下,用7。4V伸泰1800MAH的锂电(或相当的)即可。动力以足够了,据我的实际试飞,完成各种3D动作毫不含糊。不比追求高电压了,电机的寿命也会长一些。我用7。4V的飞了10几个起落,小铜齿轮都磨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08 11:12pm 发表的内容:
如飞机300克以下,用7。4V伸泰1800MAH的锂电(或相当的)即可。动力以足够了,据我的实际试飞,完成各种3D动作毫不含糊。不比追求高电压了,电机的寿命也会长一些。我用7。4V的飞了10几个起落,小铜齿轮都磨损了。
同意你的看法,但如你试了11。1v,你会发觉动力差别太大了,简直就是油动。不过大家毕竟不是大富翁,还是用回7。2v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3/12/16 10:42am 发表的内容:
我以前是飞电动的,有油动的动力当然用11.2V啦,费点钱没所谓,主要是飞得爽
所以我有时用7。2有时用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