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航佳模型 你好 (无内容)

楼主(2003-12-07):
(无正文)

楼主:

我用了贵厂的电调(配云舞者的那个),各方面感觉很好用,
可是我现在用在滑翔机上,我的动力是7.2v的,电调是8.4的,于是不能满动力,不然一下子就会把动力切断了,这个怎么办?您那里生产7.2v的电调吗?
还有那个电调有些时没用了(以前飞过几次),现在用的时候我发现高速时候供电不稳不知道是为什么阿,老是咔咔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白夜2003/12/07 02:59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了贵厂的电调(配云舞者的那个),各方面感觉很好用,
可是我现在用在滑翔机上,我的动力是7.2v的,电调是8.4的,于是不能满动力,不然一下子就会把动力切断了,这个怎么办?您那里生产7.2v的电调吗?
还有 ...
呵呵,你把万用表并联在电池插头两端测量一下全速时的电压就知道了.如果低于5.2V,电调会
断电.说明电池内阻太大,电流一加大,电压就降的太大.用好电池就行了,或者换电流小电的电机,
或者换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