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多少

楼主(2003-12-09):
翼龙在全油门时要多少安培电流,我的表5A怎么打不住呀

网友:

我用翼龙的原装电调,原装电池,冲饱电时,推尽有6安以上,但几分钟后,随
着电压下降,电流也很快下降,另外,电池的内阻很大,电机端电压只有5点几
伏!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3/12/09 00:58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翼龙的原装电调,原装电池,冲饱电时,推尽有6安以上,但几分钟后,随
着电压下降,电流也很快下降,另外,电池的内阻很大,电机端电压只有5点几
伏!
翼龙在地面的电流不止6A阿,起码在8A以上,空中会小点

网友:

翼龙在地面的电流超过10A。

网友:

在地面试机,将马达烧了,所以电流应该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