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电机外面的磁屏蔽壳子重要吗?

楼主(2003-12-09):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在电滑上,都把它拆了(好重),听说是磁屏蔽?有什么用呢?
难道接受机设备怕磁吗?
那么火鸟上的380 怎么没有这个壳子呢?

网友:

那个是不是关系磁通的啥子。偶没弄明白。,反正不能拆。拆了没劲儿。

网友:

我以前玩550电机是都是拆了,好象对动力也没多大影响呀!我是科盲,不知那是啥玩艺。

网友:

下面引用由白夜2003/12/09 03:51pm 发表的内容: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在电滑上,都把它拆了(好重),听说是磁屏蔽?有什么用呢?
难道接受机设备怕磁吗?
那么火鸟上的380 怎么没有这个壳子呢?
没什么,只是在某些非模型场合用于安装.

楼主:

这下放心了,谢谢各位!!
楼上的怎么都这么谦虚啊哈哈!你们要是是科盲,
我岂不是睁眼瞎?

网友:

都怕一不小心说错了被人揪到小一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