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LLENGER的油动版和锂电版.

楼主(2003-12-12):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3/12/11 09:24pm 编辑]

看看用的什么发动机?
配置:11级引擎+原配175*80桨,50cc油箱,4节AAANiMH电池.4个9克舵机.
12月7日太平寺爽飞!其实09的马力就足够了.

锂电挑战者.
配2000mAh锂电,重量减轻70克.飞行全动力时间12分钟.由于尺寸较大,只能外置.
特级动作都可完成,可以更慢速地飞行.但飞行比原配8.4VNiMH电池稍显温柔.

网友:

里电能用在云舞者上吗?连充电器个多少钱?

网友:

好可爱的缸头哦。还用一字螺栓上的哦。嘿嘿。小巧。好调不?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12/12 12:55pm 编辑]

哈哈,看到我的锂聚合物能用在吴总的飞机上,荣幸荣幸,哈哈哈!新的尺寸锂聚合物正在开模(宽度是那个的一半),稍后寄出。

网友:

可以再次請問.挑戰者所付電機 (重量 轉速 螺旋槳 消耗電流)
舵機(重量 扭力 速度)
調速器(最大電流 最大電壓)規格嗎?
在台灣可以買到嗎?

楼主:

下面引用由pta6152003/12/13 09:30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再次請問.挑戰者所付電機 (重量 轉速 螺旋槳 消耗電流)
舵機(重量 扭力 速度)
調速器(最大電流 最大電壓)規格嗎?
在台灣可以買到嗎?
原配480电机地面全动力电流约10A.驱动175*80桨,转速约12000.
  可选配9克舵机,1.3kg*cm,0.2s/60度.配T1电调,7.2-12V,最大连续电流20A,
导通电阻0.006欧,BEC5V1A,自动断路电压5V,含导线重量13克.
最迟月底有货到台湾.

网友:

呵呵,疯狂的挑战者,多用途的飞机

网友:

我也想搞个油动版,但听说小发动机很难侍侯,不知是否!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17 01:02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想搞个油动版,但听说小发动机很难侍侯,不知是否!
我用过多种小发动机,除了三叶06难搞外,其它比06级别大的都不难调控的,如有电起动器就更容易玩了。磨合好后一拨就着车。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17 02:34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多种小发动机,除了三叶06难搞外,其它比06级别大的都不难调控的,如有电起动器就更容易玩了。磨合好后一拨就着车。
哦,那我也买个三叶12级试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