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飞机,用什么胶?

楼主(2003-12-13):
我怀疑302、914能用不能用!

网友:

双面胶。

网友:

或者用泡沫胶。干的慢点。沾还可以

网友:

热溶胶效果不错,非常方便,强度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用双面胶和透明胶纸.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3/12/13 09:47pm 发表的内容:
我一般用双面胶和透明胶纸.
我也一直用这两样,才搞的胶枪。
双面胶过段时间会开胶的,不可靠。最好用双面胶定型,外面用热溶胶固定。
透明胶带是用于舵面的连接用的。

网友:

透明胶带是用于舵面的连接用的
     同意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13 09:43pm 发表的内容:
热溶胶效果不错,非常方便,强度也可以。
就是这个,胶枪25!

网友:

我用AB胶和环氧树脂,干的有点慢。

网友:

我用热溶胶效果不错,但好像重了点

网友:

哪位大大上传KT三角翼的图纸啊?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3/12/12 11:34pm 发表的内容:
我怀疑302、914能用不能用!
有一种泡沫塑料快干胶,专门沾泡沫材料的。
我一直在用非常好,特便易。

网友:

百乳胶行不行啊?

网友:

不行

网友:

太重还是粘性不够?

网友:

下面引用由dominac2003/12/29 10:52pm 发表的内容:
不行
可以呀!我一直在用,只是干燥时间很长,要涂薄点。

网友:

白乳胶非常容易脱胶!特别是KT板上那层东西没有撕的时候!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2/30 10:27am 发表的内容:
白乳胶非常容易脱胶!特别是KT板上那层东西没有撕的时候!
当然要撕掉或划划花啦。

网友(2008-04-21):
我用泡沫胶  强度也行

网友:
我用鱼朱胶,效果很好

网友A:
上面提到的都用过。不过最好还是泡沫胶。韧性很好啊。还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