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电动

楼主(2003-12-14):
我玩了几年P3A,水平不高,但是一般的飞行是可以的。现在想来个电动的,就是觉得方便点儿,拿起来就飞。看大家都说翼龙好,可是我还是想买一架比较像“油动”的,无论速度、结构。我看云舞者好象挺好的,还能做横滚。不知大家有什么评价?
还有一些问题:1、我有一套JR的设备,还能用在电动上?想省点儿银子。2、电动在400米的操场能飞吗?我觉得有点儿快,我实在不想为找场地发愁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飞过油机,飞云舞肯定没有问题,400米球场?200米就够了,主要是宽敞就好。jR得设备都可以用,就是舵机你需要配几个小的安装才方便,云舞没有方向舵只有副翼,如果要更像油机的话买个挑战者试试,标准F3A(电动)。

网友:

嘿,今天三个篮球场大的场地飞我的自制小电动特级飞机,绰绰有余,横滚倒飞筋斗。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hao332003/12/13 10:00pm 发表的内容:
我玩了几年P3A,水平不高,但是一般的飞行是可以的。现在想来个电动的,就是觉得方便点儿,拿起来就飞。看大家都说翼龙好,可是我还是想买一架比较像“油动”的,无论速度、结构。我看云舞者好象挺好的,还能做 ...
搞架3D吧,一个篮球场就够了!

楼主:

我恐怕没那么高的水平,呵呵。
单买两个小舵机和一个电调?能和JR的接收机匹配吗?

网友:

设备应该没问题!应该都是通用的!不过买之前问一下商家保险!新机还是要到大场地上熟悉性能后再到小场地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