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东西!

楼主(2003-12-14):
我在电器店看到一种透明包装薄膜,用电风吹一吹,马上收缩-----热缩膜。便宜得很!!

网友:

可以做蒙皮啊~

网友:

有些东西在外面买要便宜的多。

网友:

对,象陀机延长线,华迅卖15元,电脑城只卖1元。

网友:

可以用但不建议用!这东西强度不确定,没有胶,不要指望它能参与机体的强度中去!使用需要技巧!看个人水平了!

网友:

为什么的在模型店里出售的配件要发好倍的价呢?

楼主:

这种热缩膜可以用在DIY电动小机机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悍马2003/12/14 01:19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但不建议用!这东西强度不确定,没有胶,不要指望它能参与机体的强度中去!使用需要技巧!看个人水平了!
嘿,那种蒙皮还是很好用的,价格低廉,也结实漂亮,从起飞重量200克的小电动遥控飞机到大的油动飞机我都蒙过。告诉你用什么胶来粘,用502能很好的同木制框架结合,很难撕下来,以前我就介绍过这种热缩膜,6元到12元一公斤。使用这种膜的时候要注意加强翼肋和机翼前、后缘,收缩力比较大。

网友:

模型上的东西贵主要一个原因是产量少,通用性不够好。如果遥控设备的产量有手机那么大的话不便宜死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