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KT板上单翼.

楼主(2003-12-15):
风很大,不太好飞.

网友:

不好飞和风当然有关,但和动力相对不足也有关,建议试试GWS-350c。我的薄膜机当初也有同样情况。推力比在65%时不好飞,但改成90-100%时很好飞!

楼主:

总重才285克,推重比至少有0.9,以前飞油机习惯了,都是地面滑行起飞,只需滑行两三米,就可竖直拉起(注意并不是垂直),只是今天风太大,有4级.傍晚没风了又去飞,还是好飞的要命.不过光线不好,没有拍照.

网友:

给我你电话,我想买一架  0431 7872087  速回!!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12/15 06:5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3/12/14 08:16pm 发表的内容:
总重才285克,推重比至少有0.9,以前飞油机习惯了,都是地面滑行起飞,只需滑行两三米,就可竖直拉起(注意并不是垂直),只是今天风太大,有4级.傍晚没风了又去飞,还是好飞的要命.不过光线不好,没有拍照.
我以为是蚂蚁的动力,不过GWS7。2v推力的才300克,你用的是什么动力?还有,我的飞机大小和你的一样,重量只有130克,4级的风也能飞阿,按理你的285克4级风应该很好飞阿!!!

楼主:

就是蚂蚁的370动力组,我用750MA,8.4V的镍氢电,拉力能到300克以上,这样的话,总重是340克左右.如果用1000MA,7.2V的锂电,总重285克,都很好飞,但是风大了不太好控制,不过也能飞,那天主要是刚做好不太熟悉的原因.
我的飞机,翼展1米,机长差不多也是1米,翼面积大约为19平方分米.除电池外重240克.
这几天准备用GP1800组上一个7节的电池组试试,这个电池组将是180克.1800MA.8.4V
蚂蚁的370动力组在7.2V的电压下电流只有5A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3/12/16 02:50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蚂蚁的370动力组,我用750MA,8.4V的镍氢电,拉力能到300克以上,这样的话,总重是340克左右.如果用1000MA,7.2V的锂电,总重285克,都很好飞,但是风大了不太好控制,不过也能飞,那天主要是刚做好不太熟悉的原因.
我 ...
这就是你其中一个在4级风里不好飞的原因:动力!蚂蚁的动力很难达到200克,你看看,连GWS的都只有300克。当然,无风的时候应该够了,但你试了1:1以上的推力比以后就会感觉有很大差别了!!!

楼主:

不过我觉得蚂蚁的动力组做这个飞机的话,应该能胜任.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3/12/17 08:12pm 发表的内容:
不过我觉得蚂蚁的动力组做这个飞机的话,应该能胜任.
绝对能够胜任,但你现在的问题是在风里不好飞,要好飞,动力就要大点。

楼主:

随着飞行次数增加,现在就是有风也觉得越来越好飞了.主要是刚飞它时,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网友:

嘿嘿。蝴蝶好飞

楼主:

这几天准备做仓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