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出问题了

楼主(2003-12-15):
我的翼龙今天插上电突然自己不停的转(马达),连遥控也没开,我把遥控电也换了,该怎么办啊?

网友:

先开遥控器再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

你的动力电池电压不够了 把动力电池充满电 没问题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feiyangtian2003/12/14 08:10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今天插上电突然自己不停的转(马达),连遥控也没开,我把遥控电也换了,该怎么办啊?
检查一下是否调速器场效应管击穿了!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

试试把发射天线 接触一下接受天线试试
我的新幻想  的老毛病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feiyangtian2003/12/14 08:10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今天插上电突然自己不停的转(马达),连遥控也没开,我把遥控电也换了,该怎么办啊?
老兄,排除问题以前一定要明确问题出在那里。
1,以前你的翼龙是否曾经工作正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此问题
2,开机时,翼龙必须先开发射机再开接受机,关机时则相反
3,必须充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