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3-12-15):
我新买了翼龙,放飞时水平手掷出后它就往地上扎了,为何呀?

网友:

老第,油动的你都能搞掂,电的不行?没搞错吧?电机转的话:要不是出手速度不够就或没充足电,重心你应会调好了吧!!

网友:

水平放时用些力量  让他有些速度出去
轻轻送出去他没有速度 肯定得扎

网友:

要不你就试试滑跑起飞?

网友:

1,要水平用力掷出,任何飞机没有速度,就跟石头一样。
2,升降舵可调成微微上翘,容易起来地多

楼主:

没办法!电动的虽然是简单一点,但这方面技术还是马马虎虎的了。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失速”,把机翼固定紧点。电池充好点,在试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14 11:38pm 发表的内容:
老第,油动的你都能搞掂,电的不行?没搞错吧?电机转的话:要不是出手速度不够就或没充足电,重心你应会调好了吧!!
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ake2003/12/14 11:10pm 发表的内容:
我新买了翼龙,放飞时水平手掷出后它就往地上扎了,为何呀?
嘿,前两周我刚飞过翼龙。照我之前飞行翼龙的感觉来看,出现一脑袋扎地上的情况,很可能是中心太靠前了。跟你讲,若你将动力电池放在设计位置,那翼龙的重心可就太靠前喽,大约在机翼翼弦的25%~30%这个位置,在飞行中要带很大的拉杆才能平飞。滑翔吃气流能力大打折扣。后来我把电池从机头部位取出来,用胶带固定在机翼翼台上(在机翼前缘的正下方),此时飞机的重心是在机翼翼弦大约40%处,翼龙的飞行性能大为改观,完全可以放杆飞行。还有就是,你在手投飞机的时候,若没有把握,稍稍带一点拉杆,这样可以避免飞机一脑袋砸地上。不过也要及时的看情况回中或者推杆以防止失速。

网友:

稍稍拉杆即可解决问题,另外起飞要保持迎风。
如果将重心位置移后,会造成俯仰安定性大为降低。不要轻易改变原机设计。

楼主:

好,那么多建议,我的飞机应该可以飞的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2/16 01:5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jinlsscc2003/12/16 09:11am 发表的内容:
稍稍拉杆即可解决问题,另外起飞要保持迎风。
如果将重心位置移后,会造成俯仰安定性大为降低。不要轻易改变原机设计。
原机重心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