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5毫米的桐轻木,有没有电动的工具?

楼主(2003-12-17):
是不是就是木工工具?我没见过,大家帮我找找,给个图片,看看多少米,先谢谢了!!

网友A:
是割还是雕?

网友:
是割的!!

网友B:
电动曲线锯,手提或者台式的都有,各有优缺点,针对不同材料换用不同类型的锯片是可以达到切割要求的。手提国产的报价是120元左右。台式的就贵了三、五百元这样吧。

网友C:
嗯嗯。同意楼上哥们的说法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有精度是一定的,但要票子是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