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并不好飞

楼主(2003-12-17):
刚买的翼龙试飞总是不成功,无动力时用手掷飞行还可以,但是加上动力后飞行却不正常了,不容易飞起来,还左右不平衡,总往右偏,还发现舵机和电动机无规律的乱动,尤其是电机经常自己在转,很危险.已买了两周一次成功的飞行也没有,我已经飞过猎鹰,火鸟,没想到翼龙这么令我失望,请众老师给予帮教.

网友:

如果出现抖舵请检查你的动力电池是否冲足电,翼龙电调在电压低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正常的,如果冲足电还这样那就考虑检修了,最近很多模友都讨论翼龙没飞好,明晚我上一录像 看看我怎么飞的,交流一下.哪里还可以上录像.

网友:

ftp://lightseraph.vicp.net/movie
用户名:5imx
密码:5imx

网友:

不对阿,我的翼龙就很好飞。
关键在于翼龙是三通道的飞机,需要一定时间去掌握,但也更有挑战性,但确实是相对来说很好飞的飞机。你想想,骑自行车都要摔几跤,别说三通的飞机了。
三通的飞机是可以控制升降的,功能多了,肯定比2通道的猎鹰、火鸟复杂,但是如果稍加练习掌握了,肯定比2通的要飞地好。
如果你没有勇气接受挑战,就飞2通的飞机好了。
想想当初我也摔了几次,可是现在我已经到了徒手接机的水平了,呵呵

网友:

楼上兄弟说无动力滑翔可以,开动力就不行了,而且舵机和电机乱动,说明你的飞机是没问题的,不好飞是因为你的遥控设备的问题。
好好处理一下遥控设备吧,或是换遥控设备拉~。

网友:

你说的电机和舵机乱动,是不是在没有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注意一定要先开发射机再开接受机!

网友:

跳舵。:)

网友:

最好是联系你所在地的模友(飞过翼龙的)请他们帮你看看。
昆明的可以找我(我也是菜菜,不过飞这菜龙没问题)

网友:

翼龙重,飞起来不爽。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12/17 05:49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重,飞起来不爽。
不太同意,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的特点,翼龙是教练机,不能把他和特级技比较!

楼主:

众老师说的对,非常感谢,学生一定努力练飞,争取成功,但现在翼龙的尾翼已摔坏了,翼龙的一些黑色塑料零件强度不行,特爱坏,起落架一个起降就坏了,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网友:

后轮是垃圾,买来就应该换了。尾翼摔坏了,用KT板照找从做一个。
很好飞的机机。注意飞前的准备工作,飞它小意思!
飞行偏右的话调微调,微调都不能飞正的话调拉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12/17 09:14pm 发表的内容:
后轮是垃圾,买来就应该换了。尾翼摔坏了,用KT板照找从做一个。
很好飞的机机。注意飞前的准备工作,飞它小意思!
飞行偏右的话调微调,微调都不能飞正的话调拉杆。
同意楼上的观点,若把尾抡换成滑撬,地面滑跑性能将大为改善。早天我飞翼龙的时候,当场就建议机主把尾轮下掉,把尾轮钢丝掰成滑撬。

网友:

  光枪枪  ftp进不去 传不了录像呀!

网友:

最近全国电力紧张,到处限电拉闸,一天停几次,没办法啊,多试试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12/17 05:49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重,飞起来不爽。
呵呵,翼龙要是做的很轻,很娇气,就绝对耐不了初学者的碰撞了。翼龙的优点就是好飞又耐碰,皮实,呵呵。

网友:

同意 重点好 抗风!

网友:

在4-5级的风飞应该都没问题